不锈钢和不锈铁是怎么划分的?---[请教]

楼主(2007-08-31):
以前一直没用过不锈钢材料,知道的甚少,想问一个问题,人们常说的不锈钢和不锈铁是怎么划分的啊?

请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不锈钢和不锈铁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就没有不锈铁这种东西,这只是一种说法,香港人叫摩托车为‘电单车’,别的地方叫‘电驴子’,就是民间说法,在图纸上写不上去。

网友:

不锈铁在我们这种行业是没有这种材料的,不过是有这种东西,它是在一种普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所谓的深加工,

在其表面做了处理,不会象普通材那样快的在常态下很快的腐蚀。一般做装饰材料用。说白了是小厂家生产的东西,非标准件。

网友:

不锈铁--1Cr13,2Cr13,3Cr13  民间说法

网友:

1  你的说法源自于60.70年代工人之间的叫法。

2   现在社会上讲的不锈铁因该是我上面讲的东西

网友:

二位不争论
这东西的来历是:

只含有铬元素的不锈钢,人们通常称它为“不锈铁”,工业上称它为“铬不锈钢”。这类钢都具有磁性,他们的金相组织为铁素体、马氏体或铁素体、马氏体为主体的复相组织。这类钢具有抵抗大气及弱腐蚀介质的能力,或有更高的耐腐蚀性能与抗氧化性能,或可淬火使用。但他们的机械性能或工艺性能较差,几乎没有焊接性能等等的不足之处。这类钢远不能满足工业用钢的特殊要求。

现在民间的‘不锈铁’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有废杂不锈钢、含铝钢、含铜钢、废锌,用小电炉一炼,自己不知是什么成分,简称“不锈铁”,在工程里,谁和我说他用这东西,我撵他走。

网友:

一语到明。彻头彻尾的假货,可以说在北京市面上很多,大的单位进不去。小单位爱不释手。

讲个故事。我检验过程中发生的。

我公司的一个外协单位,是航3院的下属单位。设计要求是1cr18.哼哼,大家说他用什么,就是不锈铁。当然他还做了消磁处理

2 K; f. h! [ h F( B

我目测觉得光泽不对,用手掂量掂量,我就怀疑了,我没有理化设备,只好拿到砂轮上检验,不对,这不可以作为证据啊。怎么办?

* L# m( v p

呵呵,我取了一块强磁告诉他这是普通磁铁,呵呵,他不是去磁了吗?遇到强磁还是不管用,马上就露馅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强磁还

以为是普通磁铁,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消磁呢,连罚带扣,只好告饶了。

网友:

我曾经去看过一个小窑子,开始走大路,左拐右拐地走到一些荒芜人烟的地方,其老板还臭美地说,不怕人来查。进到“厂”里,简直象个垃圾岗。那炉子深埋在地下,白天不敢开,只在晚上偷偷地干。那老板吹嘘他们的不锈钢钢锭怎样怎样的好,可以卖到许多地方,还想推荐我们使用。真是小鬼摸上了开封府,找错门了。临别要请吃穿山甲,说是一席值5K,我说我福薄,无福消受啊。

网友:

7楼说的对,似乎有人这么叫。

网友:

我师傅说有这种东西的,区别的时候,可以用磁铁!

网友:

看来有很多方法来分别这些李鬼,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锈铁一般是4系列的,而不锈钢是3系列的
还有不锈铁从组织上是以铁素体,而不锈钢一般为奥氏体为主

第11楼的那位说的很正确,不锈铁可以被磁铁吸起来,而不锈钢通常不能,除非不锈钢被被变形后组织发生变化,产生马氏体.

网友:

13楼说的不错。
具体的说,作为日本牌号标准有SUS200系列、SUS300系列、SUS400系列等。而我们常说的不锈钢是指SUS300系列产品(如SUS302、SUS303、SUS304等);不锈铁是指SUS400系列产品(如SUS416、SUS420J2、SUS420F、SUS430等)。
通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磁铁对不锈钢与不锈铁进行试验,如能吸附起来的就是不锈铁。

但如某一种材料被磁铁吸附起来,并不能说明此材料就是不锈铁。因为SUM24L、SUM23、SUM43等也是可以用磁铁吸起来的。而这些材料在广东这边常俗称“铁料”或“易车铁”,学名叫“易切削结构钢”。

所以,并不能以“能用磁铁吸起来的材料即为不锈铁”来判断材料是不锈钢或不锈铁。

网友:

用磁铁来判断是否不锈钢,会产生错检!!
马氏体不锈钢(1Cr13,2Cr13,3Cr13)就能被磁铁吸住(所以民间称它们是不锈铁)
奥氏体不锈钢经过加工后,表面会产生铁素体,也能被磁铁吸住。放置较长时间后又不能被磁铁吸住了

关于退磁---磨床用磁性吸住零件加工,加工后该零件有磁性了(即能吸住其他金属,如铁钉),有的零件是不允许有磁性的,如阀芯.就要退磁处理了。

而马氏体不锈钢被平磨加工后有磁性,可以退磁,但改变不了它被磁铁吸住的特性

网友:

这么说至少304不会被磁铁吸上来,明天去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如楼上所说,民间称马氏体不锈钢即为“不锈铁”的话,那它们应该还是有很多应用场合的吗。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淬火,调质)
奥氏体不锈钢比马氏体不锈钢耐蚀

网友:

我支持三脚猫写字,我们单位就用1cr13.2cr13.就是叫不锈铁 ,有何不可,我们单位都有110年历史了,不能算小单位吧。

网友(2007-11-21):
304不锈钢可以被磁铁吸起来的,我们公司的产品就可以的,加工后只是稍微有点被磁化。

网友:
不锈铁觉得就是民间说的做楼梯扶手的水货不锈钢的代名词。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不锈钢,还没听说过不锈铁,看了三脚猫的帖子,好,在理,长知识了。

网友:
金属材料里有介绍,含Cr在13%以上都叫不锈钢,市场上卖的优质不锈钢菜刀大多数是1Cr13、2Cr13,其它于三脚猫的相同。

网友:
不锈铁指的是有磁性的不锈钢,国外的如SUS430,国内的3铬以上的不锈钢。

网友:
304应该没有磁性吧,如果有弱磁性的话应该是301或者是201,202经过冷作加工。

网友:
有一份台湾的不锈钢资料,可以参考参考,有一部份名词可能不太熟悉,主要是翻译的缘故,如麻田散系(马氏体),沃思田系(奥氏体)等等。

网友:
日本300系列通常叫不锈钢,400系列叫不锈铁

网友:
距我们厂有40公里左右有一加工厂,可以做游标卡尺,他们用的材料,我们一般都说是不锈铁,

牌号没有问,但这材料,我们这里有好多人拿来做菜刀,还要淬火的,,用这材料做过刀的人,都说好,,不机会问一下材料牌号,,

网友:
我今天以问过,我们这里做指的不锈铁为4Cr13

网友:
长见识了,赫赫

网友:
不锈铁的机加工性能比不锈钢要好,可以打精度很高的孔!并且,耐腐蚀,有一定强度.

在硬胶囊分装机中,胶囊模块就是使用不锈铁.

网友(2008-02-25):
我用过一个旋压封头,直径4500mm,材料:SUS304,用磁铁检验,封头中间没有磁性,而在封头的两个直边处有磁性,越向中间磁性越小,后来分析是旋压时粘铁造成的

网友:
不锈铁是人们在行业中的常规叫法,不锈钢和不锈铁都是不锈钢.这种叫法呢主要根据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所衍生的一种叫法.不锈铁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通常所说的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是奥氏体.

网友:
不锈钢为什么不生锈,那是因为内部含有铬元素.
在钢中添加铬可以显著降低其大气腐蚀性能,
添加含量最少为11%(引用在农村或者山区的不锈钢,铬含量最少可以为10%,但是在大都市或者工业区引用,铬的含量不能低于11%).目前可以将整个不锈钢体系分为四大类:
第一:马氏体不锈钢:直接添加铬,磁性,热处理型的不锈钢.热处理可以生成淬火高强度马氏体,并具备针状微观组织.
第二:铁素体不锈钢:直接添加铬,磁性但不进行热处理的不锈钢,铁素体相往往存在着.
第三:奥氏体不锈钢:含有铬,镍元素,非磁性,不进行热处理的不锈钢,奥氏体经淬火后,变的非常坚韧,延展性好,且强度相当高,
第四类:沉淀硬化不锈钢:这一类钢即包含马氏体,也有奥氏体的存在.
这些分类只是针对正规生产出来的不锈钢而言,象上面提到的,那些小作坊里出来的,估计他不锈钢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就象楼上说的,不锈铁也属于不锈钢,只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为了方面区分,前辈们才取了"不锈铁"加以区分.

网友:
不锈铁的防锈能力主要是体现在含铬(11%以上),也称铬不锈,一般带磁性。但使用中长时间腐蚀也会生锈,故民间称为“不锈铁”,钢类体现在2Cr13,1Cr13等。
不锈钢的与不锈铁的比较来说,除共同含铬(11%以上)外,不锈钢还含有镍元素,且一般不带磁性,防锈能力比不锈铁强。钢类体现在0Cr17Ni11(316),304等。
价格方面,不锈钢普遍比不锈铁贵。

网友:
俗称的不锈铁就是非奥氏体的不锈钢,它们具有一定的磁性。

网友:
呵呵,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真的判别正确.不过我是拿一块磁铁去判别的,相吸的是不锈铁.

网友(2008-07-07):
不锈铁是不锈钢的一种。
不锈钢为什么不生锈,那是因为内部含有铬元素.
整个不锈钢体系分为四大类:
第一:马氏体不锈钢:直接添加铬,磁性,热处理型的不锈钢.热处理可以生成淬火高强度马氏体,并具备针状微观组织.
第二:铁素体不锈钢:直接添加铬,磁性但不进行热处理的不锈钢,铁素体相往往存在着.
第三:奥氏体不锈钢:含有铬,镍元素,非磁性,不进行热处理的不锈钢,奥氏体经淬火后,变的非常坚韧,延性好,且强度相当高,
第四类:沉淀硬化不锈钢(双相不锈钢):这一类钢即包含马氏体,也有奥氏体的存在.
价格方面,不锈钢普遍比不锈铁贵
俗称的不锈铁就是非奥氏体的不锈钢,它们具有一定的磁性
即不锈铁指的是有磁性的不锈钢,
不锈铁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和马氏体,通常所说的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是奥氏体.
民间称马氏体不锈钢和铁素体不锈钢即为“不锈铁”

网友(2009-05-28):
补充一下~~~~不锈钢和不锈铁有什么区别啊?
引用 网友A:
不锈铁是有磁性不锈钢没有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