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汽缸进退的控制问题,如何保持两个平行汽缸同进同推?

楼主(2007-08-31):
请教:

在包装机械上有一些产品在卷取的时候,膜在卷取中把空气排出来,这就需要一条胶辊,但在这条胶辊需要必须同近同退,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没,我现在是用两个汽缸控制,没法做到同进,在同近是会产生力矩效应,我现在的想法是 ,有没有一种气阀能保持两个汽缸缸内的空气量来控制同进同退,这样就不会产生力矩效应了,请问市场上有没有这种气阀(示意图在附件里)

网友:
Re: 请教一个汽缸进退的控制问题,如何保持两个平行汽缸同进同推?

我们的涂布机用的就是两个汽缸同时进退,汽缸可以调快慢的!

汽缸粗调了之后,还有蜗轮蜗杆机构精调!

网友:
Re: 请教一个汽缸进退的控制问题,如何保持两个平行汽缸同进同推?

液压用同步马达,汽缸一般就用2个节流阀,我们就是这么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直推,用齿轮齿条控制同步

网友:
气缸是很难做到同步的。

同步的要求需要另一个机构解决,例如一个平移机构,将连个气缸的两端分别刚性地连接在一起,同时气路并联。其实,如果是出于驱动力的需要,而其空前不受限制的话,应该采用一个缸,而不是两个并列缸。

网友:
希望上张结构图方便讨论

网友:
要看两个汽缸间的跨距大不大

网友(2007-10-17):
用比例阀控制,保证没问题,成熟的应用

网友:
直推,用齿轮齿条控制同步

这个是正解
可靠简单

网友(2007-11-20):
回复 网友A:

赞同你的方法,简单好用

网友(2008-01-08):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改成液压油缸控制进退,因为空气可以压缩的,而液体的压缩很小,而且,油液用同步的元件也比较多,有成品,你比如:分集流阀,齿轮同步马达。这是比较方便使用的同步元件。对于同步马达,最多可以控制12只油缸同步,可以搜索
'齿轮同步马达"在本社区里,有相关参考资料找到。。。。。。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网友:
有点道理,用进口的高精度齿轮齿条

网友(2008-05-10):
用气缸的话,应该很难达到一致!建议放弃从气缸上考虑的想法

网友:
使用单向节流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2008-07-03):
1要刚性连接气缸,
2.可以使节流阀调速
3.一个电磁阀控制2个气缸,要保证进气量,不然2个气缸会抢气

什么齿轮齿条推动?完全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2008-09-30):
应该从连接的控制上下功夫

网友:
用一个汽缸会好一点吧

网友(2008-12-09):
个人意见:
同步直线运动,动力——两气缸刚性连接(前后法兰或者前后脚座),传动机构——a、以齿轮齿条联动 b、采用两套直线导轨,滑块之间需有支轴连接
齿轮齿条的缺点:对齿形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对装配的平行度要求高,(适应于同步要求不高的场合,本人所设计的一只收卷机情形跟楼主所说相似,我采用齿轮齿条的方式。一般表面卷取方式或是平接方式才会出现要求压辊直线运动的情况)

网友:
学习受教了,以后少犯错

网友(2009-08-26):
支持3楼就用2个节流阀调节就行

网友(2009-11-17):
顶,支持楼主好文,多谢分享

冒险岛追梦FOR V076 第1版1 支持v076冒险岛,冒险岛外挂支持(微微安) 2 冒险岛免费外挂新加脚本出错多少秒内自动重启脚本选项 3 人物静止怪物攻击不到你,你自己也动不了 4 支持吸怪,定怪 5 增加解定怪功能。www.lostc.com

网友(2010-01-31):
用机械的方式比较好 但是容易卡死
如果液压系统有的话 用分集流阀 或同步马达可以实现同步 要求再高的话就用液压伺服
气体传动的控制精度应该不如液压的高 因为压缩性太强

网友(2010-10-29):
齿轮齿条控制同步?能给详细的图解吗?或在那查资料--求助

网友:
用比例阀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2011-04-06):
对。用齿轮齿条控制同步。经过实践检验。没错。

网友(2012-02-06):
跨度不大的话双杆气缸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