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自由锻的方法是否可以造出来---[请教]

楼主(2007-08-31):
请锻造的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零件用自由锻的方法是否可以造出来

5 H1 R1 _5 ?1 } B9 \0 o5 U

附件里面是零件图请问哪位大虾知道这个零件怎么锻造?

网友:
Re: 请锻造的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零件用自由锻的方法是否可以造出来

没有图啊!

楼主:
Re: 请锻造的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零件用自由锻的方法是否可以造出来

附件

网友:
Re: 请锻造的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零件用自由锻的方法是否可以造出来

我不是搞锻造的,不够我前一阵做过一个东西,内孔63,外面是个法兰盘,锻出来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做胎模,煅的过程中穿芯,各厂的工艺步骤可能不一样,但都没什么大的难度,给锻造车间就完了,是要你写锻造工艺卡吗?如果你写卡的话,先去看设备,了解力能参数和设备情况,之后,才能知道方法,现在说不上,

网友:

山西的定襄县是全国的锻造之乡,在那里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

铸造,机加。就可以

网友:

自由锻可以做,最好用模锻。

网友(2007-12-04):
该零件锻后需要机械加工的话,做一个简易胎模,直接锻造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11):
d当然可以做的啊 而且很容易 自由锻造加摸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