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卧式六轴车床和转台式四、六工位车钻组合机床,求信息

楼主(2007-08-31):
求教:

国产卧式六轴车床(类似于德国Schütte)和转台式四、六工位车钻组合机床的相关信息,兄弟我刚刚从事非标设备的引进工作,有点无从入手,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信息,望不吝赐教,万分谢谢!

网友:

大侠,你的要求不具体,你是要买机床还是要干什么?

楼主:

当然是要买机床啦,我们老板嫌外国的太贵了,想试着买国产的,我现在不知道国内的哪个厂家能做,大连机床厂能做类似的机床么?

网友:

99年的时候,我在国营企业里见过,但是是闲置的,大致操作了一下,在那时候来看,自动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刀架台为海星状的
好像是马鞍产的

网友:

车床能有六轴吗?能告诉我那六啊~~~~我还第一次知道呢

网友:

你所说的这类机床我们单位很多我们大多是自己造的但是不知道你的加工精度要求有多高高的话凭我的经验国产的没有人能做的好

网友:

听4楼所言,应该是六角车床(早期的程序控制车床),因为刀盘呈六角形,分别装有6把刀,所以叫六角车床。以前(76年)我们厂加工药片的冲头及冲摸时,就是使用这种机床,广州生产的。

网友:

还是老马见识多,我开始都蒙了.............

老马你好啊

好久不见啊,呵呵

我结婚了,并且年底就有孩子了

一年两级的升啊,累啊,大哥

楼主:

卧式六轴车床大体的结构是:六组环形分布的旋转主轴分别对应六组顶尖,并且能够分度60度绕同一轴线旋转,六轴和六顶尖用来夹持工件,另有五组车刀工作台对应五组主轴固定在五个方位上,余下的一个位置用来装卸工件,这样可以一次裝夹连续完成五个工位加工,效率极高。国内有厂家能够生产类似的机床么?

网友:

我还以为是双主轴的车铣复合呢!

楼主:

多轴自动车床:一种在顺序的加工台中制造工件的,具有多根工件主轴(10)和多个刀具台的多轴自动车床,主轴与刀具台彼此按节拍相对移动,其工件主轴(10)的数量(n)等于刀具台的数量(n),其特征在于:除第一个刀具台外,每个基本刀具台再作一次附加刀具台(2到n),附加于基本刀具台数(1到n)中,它们以同样的加工次序装在基本刀具台(1到n)前面,所以加工台总数为N=2n-1加工可这样实现,即:每个工件在刀具台上每次加工以后都按节拍、直线地朝着下一台移动,而且在n—1个输送步骤以及最后的返回行程或两个输送步骤之间的返回行程以后又回到起始加工台,工件的装料和卸料装置至少设置在一个刀具台上。, k! L/ P$ t3 W' c
谁有国内此类机床的信息?以及能制造此类机床的厂家?

网友(2009-02-12):
我有!

沈阳三机床产C2150.6 卧式六轴自动车床卡盘直径50MM加工长度140

网友(2010-05-25):
你说的应该是六轴自动车床,加工棒料的,型号有C2163.6;C2150.6;C2132.6.还有加工零件的,C2216.6半自动车床。六工位组合机床上海仪表机床厂YD34401(钻绞镗)系列,和大连组合机床厂,可按要求定做,我见过有9个动力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