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聚氨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楼主(2007-08-31):
请教:聚氨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网友: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老兄,是否是‘聚氨酯’呀,你这是磨机上东西吧?

楼主: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是聚氨酯,不是磨机,我想磨擦传动计算用
我用五笔打字时出错了

楼主: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感谢大侠

网友: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是什么模式的聚氨酯?也就是怎么生产的,生产方法不一样,附着力不同,还有,铸铁的粗糙度是什么样?

楼主: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应是聚氨酯带(硬度我不能确认,应该超过90度),表面可能经过磨削处理,也可能没有经过处理,对应铸铁的粗糙度3。2(Ra)左右的柱面,想通过磨擦系数测算其传动所需要的包角.

网友A:
Re: 请教:聚酯酯与球铁间的摩擦系数

聚氨酯橡胶与其它材料间的摩擦系数在所有橡胶材料中间属于最高的一类。
与铸铁间的有润滑和无润滑的摩擦系数如采用0.6和0.8,应该是保险的。
聚氨酯因其弹性滞后损失产生热量大,不宜使用在高速和高温场合。

游客

网友(2012-04-20):
彭老师您好,聚氨酯轮的线速度限制是多少?或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07-09-03):

谢谢7楼的讲解,以后有材料方面的问题还要向您请教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橡胶与其它材料间的摩擦系数在所有橡胶材料中间属于最高的一类。
与铸铁间的有润滑和无润滑的摩擦系 ...

你好,本人对材料不太了解,请问我的气爪夹持力只有250N,通过聚氨酯抓起重1.5KG的铁转子,通过气缸有瞬时的升降(行程100,有液压缓冲),有些怀疑能否达到您说的0.8的摩擦系数?谢谢!

网友(2014-11-12):
千层饼我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是否可以告诉我你的QQ,向你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