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GLES±X.X° 2PL±X.XX 3PL±X.XXX 是什

楼主(2007-08-31):
是未注公差的标记,代表允许公差是多少,帮忙啊!

网友:
Re: 求助:ANGLES±X.X° 2PL±X.XX 3PL±X.XXX 是什么意思?

估计:
未注角度公差为±X.X°,小数点后有两位有效数字的尺寸的未注公差为±X.XX ,小数点后有三位有效数字的未注公差为±X.XXX

楼主:
Re: 求助:ANGLES±X.X° 2PL±X.XX 3PL±X.XXX 是什么意思?

那公差到底是多少呢?

楼主:
Re: 求助:ANGLES±X.X° 2PL±X.XX 3PL±X.XXX 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瑞典的铜材标准啊 ,很难找哎。

网友:
Re: 求助:ANGLES±X.X° 2PL±X.XX 3PL±X.XXX 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10):
公差到底是多少 ?一直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