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发动机凸轮轴链条杂音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31):
当前125cc摩托车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凸轮轴驱动用的是链条传动,站在大街上去听:相当一部分凸轮轴链条杂音很大。也曾接触过几个摩友,普遍反应这个问题

很难解决!真是这样吗?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法解决?

网友:

你说的是小链机,噪音应该不大,和他对比的是顶杆机,相对噪音比较大,小链机用时间长了,就需要调节。所以比较麻烦,顶杆机在保养和维修方面比较简单,但噪音比较大。

网友:

我对摩托车发动机很熟悉,这种噪音不只是来自小链条,还有凸轮磨损,气门间隙过大,活塞、环磨损弹缸等。相比顶杆机噪音小,但是使用寿命不太长,维护费用费用比顶杆机高。总结我的经验主要是现在市场上次品配件太多,换一付配气机构配件8000公里就不行了。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选购正品配件(价格高的不一定是好货)。还有就是设计缺陷!骑式嘉陵70款(仿本田70)和骑式嘉陵125款(仿五羊),同样是小链机器,都是靠风、油冷却。因为70型发动机是卧式设计,125是立式设计,70的凸轮比125的凸轮寿命长5倍以上。

楼主:

嘉陵70款和骑式嘉陵125款,同样是小链机器,因为70型发动机是卧式设计,125是立式设计,我个人感觉:相同的使用时间70的正时链比125的噪音小多了。

网友:

链条需要调节了

楼主:

试过的,没有用或者作用很小。

4楼的说法:选购正品配件-----管用。(但总不能经常换吧)

其实是设计缺陷!!

网友:

当然啊,70因为是卧式设计,机油润滑相当好,配气机构使用寿命就相长,所以噪音小多了.

楼主:

我还是感觉:其噪音不完全是因为配气机构磨损发出的,立式机其配气机构也是强制润滑的。有没有办法改进正时链的张紧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现在的大多数立式小链机也采用了自动张紧器,其链条的松紧会自动调节,比起以前的手工调节方便多了,即使是以前的手工调节机器,也可以改装上自动张紧器。

楼主:

现在的大多数立式小链机确实是采用了自动张紧器,但问题经常出在自动张紧上,自动张紧器之液压张紧管很容易出故障,出了故障,调整肯定是没用了。那噪音------唉,没法听了。

网友:

我记得自动张紧器大多不是液压的哦,不好意思,没有见过液压的。机械的很便宜啊,几块一个,我曾经修过7年车,感觉张紧器不大容易坏的。

网友(2007-11-16):
可能是链条跳齿了
或者涨紧器调节下
顺便说下弹簧的涨紧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
有啊,办法是,1采用进口链条,可以跑12000公里以上;
                      2.设计采用进口无声链条(齿形链),但成本高的多.也可以跑12000公里以上

网友:
国内链条技术不过关.好好的发动机全给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