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铜与不锈钢焊接---[求助]

楼主(2007-08-31):
近期 制造一设备需加工一组水冷套,其内壁为4mm厚紫铜板,外壁为4mm厚304不锈钢板。

请问各位大侠对其应如何焊接,怎样保证焊接强度?

网友:

根据他们的膨胀系数,然后用过盈配合不行吗?

楼主:

水冷套为方形,内外壁间隔30mm,内壁为紫铜,外壁为304不锈钢。要求焊接成整体。

楼主:

朋友介绍的方法,我们正在试。

手工氩弧焊。可以采用标准黄铜焊丝:丝221、丝222和丝224, 也可以采用与母材相同成分的材料作填充材料。B30白铝丝   QA19-2铝青铜焊丝
  焊接可以用直流正接,电弧偏心铜    也可以用交流。通常焊前不用预热,只有板厚相差比较大时才预热。焊接速度应尽可能快。焊件在焊后应加热300~400℃进行退火处理,消除焊接应力,以防止焊件在使用过程中裂缝

网友:

用等离子焊接效率较高,氩弧焊的焊条最好用含少量银的,以增加融化金属的流动性,其实用气焊也可以,只是要师傅经验丰富的,因为铜的熔点低,要先烧不锈钢,等白炽时烧铜,同时加焊条.(这应该不会很难,我遇到过钨丝和430的焊接,那真实国际难题)

网友:

可以使用M210。在焊接工件边开45度V形坡口,尽可能使电焊条垂直于工件。焊接纯铜要预热。采用反极性接法。待零件局部冷却后再清渣。

网友(2008-02-15):
得要加点焊接剂之类的,我这边是用银焊粉的

网友(2008-04-10):
你这个焊接对焊接点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比方说防腐,强度什么的,要焊接的话  一般有很多的方式啊  就看合适不合适你的工件了

网友:
用氢气真空保护嵌焊、爆炸焊接或人工嵌焊的方法就可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气体保护焊的方式在做产品。

网友(2008-05-21):
他们之间的焊接  我有看到客户用镍基焊料来做过

网友:
用Ni基可以焊,我焊过铜和不锈钢.但铜在过炉后会被退火,很软

网友(2008-11-28):
可以采用MIG电弧钎焊!属于气体保护焊范围。。操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