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加工台阶和锥度时,发生尺寸不准

楼主(2007-09-01):
如附件所示的导轮图,按尺寸编好程序在6130的数控车上加工,结果发现只有锥度的小端直径6.7一个尺寸不对,变成了7,其他尺寸均正常,不知何解?

本来锥度处分两次走刀,第一次吃刀量为1.4,第二次0.9;后来试了一下分三次走刀,第一次还是1.4,第二次0.5,第三次0.4,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找不到问题就在程序上借过去,事后慢慢找问题,

网友:

楼主画的这图有点看不懂,

楼主:

图我画的马虎了点

刚才我找了一段废料试车,做小端有台阶的锥度轴,小端还是大了40丝左右,难道是车床精度出现了问题?

楼主:

今天上午分析下来,可能是刀片的问题。
刀尖圆角可能大了一点,对刀时测量到的刀尖不准,切锥度有一定误差

网友:

 赞同南云的分析。

网友:

有没有用G41,G42?

楼主:

先汗一个…………
刚接触数控车,很多都不熟悉。看了资料才知道还有刀具半径补偿。
不过我用的是凯恩帝的系统,它的编程说明书里面好像没有G40/G41/G42这几个代码。

网友:

你对刀的高低是否合适?

网友:

请你把它在长度上等分3--6段来分析.数据出来后
依据原因:
1.刀的刚性和刀尖圆副半径大小(选择0.2--0.4)
2.装夹刚性和夹具使用状况
轴的精度问题.调整双螺母或者是镶条的松紧
4.机床的润滑情况,看有没有爬行或者丝杠磨损导致的问题
5.装刀应该略高中心0--0.05MM.

还有就是用锥度偏向法来调整.只要刀对中心就不考虑那对上面5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知识+经验的分析,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你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去分析.

网友:

还有粗精要分刀的啊.

网友:

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把它在长度上等分3--6段来分析.数据出来后
依据原因:
1.刀的刚性和刀尖圆副半径大小(选择0.2--0.4)
2.装夹刚性和夹具使用状况
3 X轴的精度问题.调整双螺母或者是镶条的松紧
4.机床的润滑情况,看有没有爬行或者丝杠磨损导致的问题
5.装刀应该略高中心0--0.05MM.

还有就是用锥度偏向法来调整.只要刀对中心就不考虑那对上面5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知识+经验的分析,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你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去分析.

1 x3 K0 c C" E

第三和第四应该没问题——还是新床子。至于装夹,我是调了一个普车的车工来干的,车工经验有4、5年,应该过得去了。

现在正在考虑加一把精车刀,在拖板上做一个固定刀架,可以增加两把刀。(现在适用的是转刀架,4把刀都放满了)

网友(2011-08-16):
可能是中心高度有关,外径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