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分切机(纵切)的时候,在刀口产生了粉末---[求助]

楼主(2007-09-01):
高速分切机(纵切)的时候,在刀口产生了粉末,影响产品的质量,请问哪位高手能帮我出个注意,谢谢!

网友:

你是圆刀,直刀,还是气刀?

网友:

问:
切的是什么材料?
对粉末要求是多少?
车速是多少?
切刀件是否有驱动?
是圆刀?直刀?间隙怎样调整?

楼主:

用的是直刀   速度有200-250mm/min  材料是盖光用的  预涂膜

网友:

1.磨刀或者调刀(如果以前没有这个现象)
2.增加粘尘装置
3.增加吸尘装置

楼主:

增加粘尘装置 这个注意不错,如果是吸尘 可能吸风的大小不好控制,过大会影响分切的精度,过小起不到效果,谢谢冰了

网友(2008-12-03):
如果是消除附着在刀口上的粉未可考虑在每片刀处增加吸尘装置要求高的话还可增加海绵类软体紧贴刀口,定期清理或更换;

如果是要消除产生粉未,有很多因素,涉及到材料,刀片贴合量,入刀角度及张力。

网友(2009-03-14):
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2009-06-08):
是否刀钝了,有些纸也容易起粉,在出纸侧家装一个带毛刷的吸尘装置。

网友(2009-07-14):
是否刀钝了,换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