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矩形轨和燕尾轨---[请教]

楼主(2007-09-01):
是不是一般中小型万能摇臂铣床(4号以下)都是用燕尾轨的,大型万能摇臂铣床(4号以上)一般都是矩形轨呢?

+ H y

是不是一般小型铣床用燕尾轨就完全能应付了呢?

谢谢!

网友(2007-10-11):
小型铣床用也有用矩形轨的

网友:
燕尾轨的强度小于矩形轨所以 一般适用于小功率受力较小的机床上

楼主:
如果一般只做一些铝合金铣削的话,燕尾轨可以应付吗?

网友(2007-11-22):
燕尾轨一般用在结构尺寸较小的设备上,优点是导向精度较高,结构小巧,缺点是加工困难。
做铝合金加工,燕尾式完全可行。

网友(2010-02-06):
看载荷  大的一般用矩形 小的一般燕尾

网友(2010-12-22):
学习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