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参数---[请教]

楼主(2007-09-01):
我家用的是奥拓福30MPA的水切割,切铁最大能够达到15mm速度已经是达到最小了只有10到20,切理石35mm的速度是100.不怎么快啊,希望大家把你们知道的参数踊跃上传.为的是共同进步!!!还有就是我对水切割的价格计算还不清楚,

我刚接触水切割时间不长,对参数大多还不知道,只是切过一些产品,对机器有了一点了解。

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30Mpa"应该是"300Mpa"吧,你用的实际切割压力是多少?

网友(2007-12-20):
切割不锈钢或铁板15mm速度80没问题。

切割大理石35mm速度200差不多。

估计你的压力调的太低,还有哪里有掉压或者漏气的地方。要不你的砂子不理想,建议用进口砂。

如果都不是的话,要找厂家维修了,一般情况换个切割刀头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09-02-15):
您好,我是杭州格托斯水刀厂和喷砂机器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13824678782找彭先生QQ420118277,我们厂从事水刀行业已有11年,相信可以给您一定的帮助

网友:
我的机器切割16MM的不锈钢,320MPA的压力,速度可以跑到160-180MM每分钟

网友:
我的切大理石很快的啊

网友:
割大理石当然快了, 不过做拼图不只要快, 还要准确, 不然合在一起时, 间隙大, 很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