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在油温50到65度能保证正常使用吗?

楼主(2007-09-01):
最近搞了一台试验台,使用的ycy-10轴向柱塞泵,因为测试的元件在温度和压力使用上有要求(温度50到65度,压力20mpa需要长时间保压),所以选择了柱塞泵.
但现在有几点不太明白,想请教大家?
1.柱塞泵在压力上没问题,但温度上了以后压力能保证吗?
2.使用齿轮泵能达到要求吗?如果用齿轮泵有好的厂家介绍吗?(最好是江苏附近的)

网友:

柱塞泵试验油温是30--60℃
效率试验时油温分20---35℃和70---80℃两种,所以柱塞泵在压力上没问题
齿轮泵内泄大,高温高压时压力波动大,不适合

网友(2007-10-07):
液压系统的最佳工作温度是40-65度左右,当然你的油温没问题,使用柱塞泵效果当然好,按你现在的工矿我认为采用恒压变量泵比较合适。

网友(2007-11-09):
使用柱塞泵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2008-12-03):
这种温度没有问题

网友:
油选对了,温度没有问题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验,在80℃的油温下,柱塞泵都能正常工作。50~65℃的油温对柱塞泵的正常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
油温在80℃以下可保证油品不产生劣化,泵本身运行在100℃没问题(因为压力油系统未加冷却装置曾与老外交流过),65℃可保证正常长周期运行,我们用的力士乐泵一直没有因油温发生过故障

网友:
可以工作,最好的温度45-60之间最好,温度很高的话,你选择液压油的粘度要大些,最好用冷却器控制温度,这样才能能增加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