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淬火层?---[请教]

楼主(2007-09-01):
我是做激光淬火的 。。但不知道怎么样提高淬火层。我处理速度是1000MM/分钟,,现在我只能做到0.2MM左右,材料是45#的钢材,有哪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7-10-01):
顶一下
请帮忙解决

网友:
沾硬层深浅和材料的战透性也有关系,
可以增加C的含量,

网友:
淬透性:表示钢在一定条件下淬火时获得淬透层深度的能力,主要受奥氏体中的碳含量和合金元素的影响。
      指在规定条件下,决定钢材淬硬深度和硬度分布的特性。钢材淬透性好与差,常用淬硬层深度来表示。淬硬层深度越大,则钢的淬透性越好。钢的淬透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化学成分,特别是含增大淬透性的合金元素及晶粒度,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等因素有关。淬透性好的钢材,可使钢件整个截面获得均匀一致的力学性能以及可选用钢件淬火应力小的淬火剂,以减少变形和开裂。

淬硬性:指钢在理想条件下淬火得到马氏体后所能达到的最高硬度

网友A(2008-07-30):
钢的淬硬性只与含碳量由关
淬透性与钢的化学成分(合金元素)、工件的截面尺寸和冷却介质的冷却能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的淬硬性只与含碳量由关
淬透性与钢的化学成分(合金元素)、工件的截面尺寸和冷却介质的冷却能力有关

非常正确,简单明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提高硬度,还是加大淬硬层深度

网友:
应该与激光淬火机床的功率有关,达到淬火温度以上的温区越厚,其淬火层也就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