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32车床,中托板与大托板刮研方法---[请教]

楼主(2007-09-01):
新买了一个中托板,与大托板装配时需要研磨。是否先把中托板在标准平板上研出基准平面,然后再以中托板为基准研大托板的平面和燕尾槽。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可以肯定你的方法是正确的;我的记忆中新买的拖板不管是平面还是燕尾都要刮研的。最好你拥有一整套的标准拖板,那就更好呢。

网友:

看看《机修手册》相关知识,有详细说明.

网友:

不能以中拖板为基淮配刮大拖板平面和燕尾面,建议看看(机修手册),里面有详细价绍.

网友:

应该先刮好大拖板以大拖板为基准刮中拖板.不管刮什么,都要以大的做基准.

网友:

赞同楼上.这是常识.

网友:

最好去找个导轨磨 磨一下,这样形状尺寸和两个面的垂直度都比较容易搞定。然后试装到导轨上在用刮刀修修就行了。直接刮削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导轨平面和燕尾槽可以配刮,但应以大拖板上芯棒为检测基准.

网友(2007-10-27):
一般讲,大拖板在加工时,就进行了粗刮,用以镗丝杆孔;而中拖板在加工中就需要粗精磨好了,用它配镶条刮削大拖板导轨和燕尾面;c6132和c6150我们生产的很多。

网友(2008-12-29):
旧床子一般来说大托板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先在大托板上配刮导轨面而后是燕尾面,接触刮好后;再以主轴上丁字板为检测基准面刮精度,最后配刮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