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螺纹的深度?---[请教]

楼主(2007-09-02):
一般螺纹深度是有螺纹塞规检测,那么除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6 j' w+ D; Z [

请教,谢谢。

网友:

我们都是用螺纹规来检测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螺纹规上自带标尺,直接就可以测出数值.一种是用螺纹规加卡尺或深度尺间接来测量.至于用其它方法,如果是外牙可以数牙数,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螺纹深度一般要求都不严格,只要保证比客人要求的有效长度略长一点即可。

网友:

应该是螺纹中径吧

网友:

这个还要什么办法?
直接拿个螺钉拧进去看看啊~~~~
这个还问

多去问问老师傅怎么做的

网友:

螺纹深度规在设计时,不知螺纹的公差如何给?
不知哪位师傅能给指教

网友:

不是这样的哦,有些螺纹盲孔的深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譬如说发动机缸体缸盖上的。如果深一点点的话在拧进螺丝的时候,螺丝都有可能伤到油管电路的;反之,螺纹盲孔浅的话,缸盖会扣不严的,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发动机漏油。

网友:

国内的汽车厂一般使用Leitech样式的螺纹规。

网友:

8楼的师傅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一篇:一种可测量螺纹深度的新量规(Leitech样式的螺纹规。 )

网友:

谢谢10楼的分享。

网友(2008-08-24):
螺纹深度一般要求都不严格,只要保证比客人要求的有效长度略长一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