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和交流伺服的优劣和区别---[请教]

楼主(2007-09-02):
请教各位朋友:

液压伺服和交流伺服比较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现在是用交流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不知道有没有改用液压伺服的可能性。只要液压伺服输出扭矩超过300牛。米,价格在2万以内,位置重复精度0.1mm以内。

我找不到相关资料。只好来这里求助了。先多谢大家了

楼主:

看来大家不愿意指教!郁闷,我自己查了很多资料,还是放弃算了,液压还是担心维修的问题

网友:

“液压伺服输出扭矩超过300牛.米,位置重复精度0.1mm以内”没问题!
价格嘛,一般会超过2万。

网友(2007-11-06):
液压伺服主要用于大力距、低转速、大惯性系统,由于伺服阀的精度有限,其控制精度相对不高。电伺服主要特点是精度高,在精密减速器的配合下,也可达到相当大的力矩输出,主要是要在系统惯性上进行充分的考虑

网友(2008-01-04):
翻翻老帖子!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困惑。

网友(2008-12-02):
只听说过液压马达,连见都没见过,更别提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