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可以用柴油机带动吗?---[请教]

楼主(2007-09-02):
我有个液压系统,工况 下不允许用电,请问可以用柴油机带动吗?

要怎么连接,柔性的可以吗?皮带?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挖掘机

楼主:

谢谢,我要去找找资料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不用电的话,可以用气动马达带动,不需要液压泵站,完全防暴。以前我们用气动马达驱动过螺杆泵。

网友:

可以用柴油机带动,一般通过传动轴接出来,或者通过一个齿轮箱安装油泵

网友:

可以用柴油机带动,柴油机与泵之间需用液力偶合器传动。

网友:

还需要注意 液压泵的转速范围是否能承受得了柴油机的转速!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

应该可以的,工程机械上都用的是柴油机

9 R: Y2 E7 k S$ Y

至于转速问题,得看具体情况了,比如选定泵的额定转速和柴油机的转速

网友(2007-11-02):
油泵功率大吗?若油泵功率大,柴油机也需要电打火,否则启动柴油机很不方便。若油泵功率小,可以使用柴油机,人力发动点火,柴油机和油泵之间最好加离合器,另外只要油泵输入轴不受径向力即可以用皮带传动,油泵输入轴加联轴器、轴承座以消除径向力,液压回路设计时,可考虑柴油机启动时油泵处于卸荷状态。

网友:
呵呵
当然可以了
我们做的挖掘机都是用柴油机带的啊

网友:
工程机械都是用柴油机带的,我个人认为,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1.转速要与柴油机匹配,柴油的最高转速不得高于泵的限制转速,功率嘛那就很难匹配了,原则是既不憋车,又不太浪费,不过做起来太难,所谓的完美匹配都是骗人。
2.一个泵组不能太长,太长要考虑固定,否则油泵轴会因振动承受较大径向力,但不得简单的和固定柴油机的底座刚性固定,因为柴油机是固定在减震垫上的的,要考虑柴油机震动导致泵组承受的径向力,否则极有可能损坏泵组。倘若泵太多,则要考虑增加分动箱,但会大大增加成本。同样,每个泵组太长也要考虑固定,但是这种的不常见,因为与其固定太长的泵组,还不如选个多取力口的分动箱,一半常用三个或五个取力口的分动箱。
3.泵太多再加上分动箱后会导致柴油机启动困难,这个参数决定于柴油机的启动电机功率,多数柴油机的启动电机可以选择,甚至可以安装两个启动电机,虽如此,但仍然不是太大,尤其是冬天或者电量不足时,因此尽量不要带载启动,让泵卸荷。若所有措施都采用了,仍无法启动,那就只好加传动离合器了,但是必须注意,离合器的增加给整机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对有特殊安全要求的设备要注意,比如起重机械就是不允许增加离合器的。

网友:
液压泵可以用柴油机带动吗

可以,考虑转速及连接方式

网友:
可以用柴油机的

一般都要考虑一下功率柴油机的特性曲线,选择一个合适的转速,转速选者不好,加载的时候会熄火的,然后考虑泵的排量,

网友:
可以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资料

网友:
可以用柴油机带动,可以用弹性联轴器联接!

网友:
有资料的发出来大家共享阿

网友:
可以呀,现在的工程机械几乎都是这样的方式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我以前做过,不过油泵轴伸不能承受径向力,可做传动装置

网友(2008-02-17):
可以用齿轮油泵连接

可以用齿轮油泵连接,动力系统经常这样组合

网友:
现在工程机械上使用的液压泵都是用柴油机带动的,太多了。像装载机、叉车、挖掘机、起重机、混凝土泵车等等,一般单联的是低压的用齿轮泵,高压的用柱塞泵,并且还有双联或三联泵,已经有很成熟的应用。很多是用的变量泵,这就涉及到一个发动机油门和液压泵斜盘的控制匹配问题,可以让发动机在空载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