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夹钳夹料起影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02):
本人做数控冲床有几年了,感觉最麻烦的就是夹钳夹料起影的问题.

我们厂现在用的是村田C2500和梁发记T2E的数控冲床,两台机在工作是都会在夹料的时候把料夹起影的,有时做些平板的时候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出现的,我现在是在夹钳加一块小片和减小夹钳的压力,但是效果还不是很好.

# N- F: F1 P K& H

请问各位朋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们加工铝材没有感觉有太大问题呀,就像你所说,可以垫薄铜片或铝片。如果不行就将夹钳夹持力调节小些,就在脚踏旁工作台下的铁箱里,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太小设备会报警的,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