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加工---[求助]

楼主(2007-09-02):
我单位给外单位加工一批铸钢件三通(就像水管子的三通),不知道一般用什么加工设备,需要什么样的工装?

 u- ?

希望大侠给与解答。

三通长短大约500,直径120,第三头与另外两头出口垂直(通道为圆弧从一二头所在管子分出),三通一头有一个外螺纹,第二头有一个外圆凹槽,槽宽正负0.02,外径要求也很严格4丝、内孔要求严格,4丝,第三头为外圆柱面加工,口上倒角C13。要求第一和第二头的同轴度0.3,与第三头垂直度0.3。

网友:

做夹具车床加工

网友:

用4爪,或用3爪都行,不过不先进的设备对技术工人的技术要求很高,我们厂的都是用普通车床加工的

网友:

需要用到专用夹具,不过由于你的工件要求有点高,怕是不好保证。你把毛坯图和成品图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才好提意见的嘛。

网友(2007-11-11):
参考:
1、以第一或二头定位,找正第二或一头,粗精加工内孔及一端外圆面;
2、以内孔在芯轴上定位,车削另一端外圆;
3、制作夹持柄与内孔定位芯轴垂直的车削夹具,找正第三端并车削。

网友(2010-03-21):
我们厂曾经大批量的做好四通,而且要求比你这还要高,只不过工件比你这小很多,一种用夹具来保证,车完一端翻身车另一端,一种是大批量生产,在机床稍加改造,夹具做成可转位的,每次加工可加工两个面,效率很高,精度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