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可以氮化吗?---[图,请教]

楼主(2007-09-03):
螺纹可以氮化吗?

3 V, F7 f W/ w* J

各位大侠我有一零件见图,材料45,要求内孔氮化,因为零件机加工已经完成,氮化后,抛光内孔就算完工。

我担心螺纹因为氮化而变脆,影响抗冲击性,请各位发表观点是否可行?

网友:

要求表面处理厂家螺纹保护不渗氮,做得到的

网友:

小心氮化后,内孔尺寸会变化!

网友:

根据图上的精度要求,壁厚有如此厚度的话,是不会超差的~
还有,氮化的具体深度及硬度是多少??
氮化也分软氮化和硬氮化的~~

网友:

呵呵~~~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M80X2就算是氮化了也没事的

硬化层过渡层也没多少

不会导致螺纹脆的

网友(2008-01-29):
没有问题

网友A:
请问45#钢能氮化吗?我所知的氮化的材料是合金钢以上的。

网友(2008-07-18):
引用 网友A:
请问45#钢能氮化吗?我所知的氮化的材料是合金钢以上的。

45#钢调质后可以氮化,但最好用中碳合金结构钢例如40Cr,35CrMo等

网友(2008-09-06):
我也正想问45能氮化吗

网友:
同时也可以考虑TD处理

网友:
首先,45#钢可以氮化处理,只是效果及差(和40Gr),表层用锉刀还是可以挫动的,实际上是起到装饰效果,灰色^_^
- m1 h3 S3 e/ p% _5 _其次,纠正一下楼上各位发言的错误:M42氮化后螺纹牙尖是会变脆的,很容易损伤牙扣的,可以使用泥巴进行保护。. f$ P% D0 o! X2 T& @
最后,最易变形,螺纹精度高的话,是不建议螺纹部分氮化的。

网友(2008-12-02):
氮化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