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钢板和不锈钢板要分开堆放,为什么?---[请教]

楼主(2007-09-03):
钛钢板和不锈钢板要分开堆放,昨日见工艺守则上有这么一条

问厂里的保管员,他也不知道原因。。。

谢谢解答

网友:

任何材料都应分类堆放,何况钛金属那么贵的,要着重管理。

网友:

分类管理这是第一层意思,因为钛材料外观跟不锈钢的外观是很像相的,很容易弄混淆的,价格方面差别近十倍,如果用错了岂不会有很大损失??

化学反应我想应该是第二层意思,不同的金属材料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反应也不同,如果在对于后加工产品要求较高的情况下,放在什么环境下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网友:

废品处理的时候价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类管理这是第一层意思,因为钛材料外观跟不锈钢的外观是很像相的,很容易弄混淆的,价格方面差别近十倍,如果用错了岂不会有很大损失??

呵呵。。我就搞错过一次,结果在加工时才发现。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总算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7-11-10):
钛钢板和不锈钢板的硬度差别怎么样?
冲裁性能怎么样?
3.0厚的钛钢板能用数控冲床加工吗?

网友(2010-04-20):
钛钢板和不锈钢板的硬度差别怎么样?bbs.cmiw.cn
冲裁性能怎么样?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3.0厚的钛钢板能用数控冲床加工吗?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