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渗处理方面的技术资料,求

楼主(2007-09-03):
求一个浸渗技术方面的资料。

今天在做一张英文图纸的时候,技术要求中有提到要进行浸渗处理。我在网上搜寻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想关的资料。有的资料也是很的详细,

9 h X" O5 i2 a C

在此,希望有收藏浸渗这方面的知识的达人,能上传一份。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何为"浸渗"?
把英文原话传上来!

网友:

呵呵
渗碳

气体渗碳
固体渗碳
液体渗碳不多见
而且对人的危害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一个浸渗技术方面的资料。

今天在做一张英文图纸的时候,技术要求中有提到要进行浸渗处理。我在网上搜寻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想关的资料。有的资料也是很的详细,

在此,希望有收藏浸渗这方面的知识的达人,能上传一份。我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你好!

我们公司的上海工厂有2套进口浸渗设备,浸渗质量达国外先进水平.

 f

如果您需要做这方面业务的,欢迎前来业务洽谈.

浸渗技术方面的资料我们也只有一份,而且是书面文件

(涉及商业机密一般不会提供电子文件,设备制造商不会轻易透露此类技术的)

联系电话:021-37729883  联系人:徐先生

     传真:021-37729883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知识,一同学习啊!资料也是社区上次有人分享的。

楼主(2007-10-11):
Impregnate using vacuum pressure process.
casting to be porosity and pressure tight to 20 PSI after maching& impregnation.
这个就是英文原文。我在词霸上查询的结果是”浸渗处理“
不知道这个和你们说的什么”渗碳“处理。
由于近期在搞曲面设计,所以好久没来看帖子了。让各位久等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浸渗处理一般用于有色金属的铸造后的后续处理,目的是将铸件内部的细小孔洞用浸渗液堵住,其原理为将铸件放到一个密闭的容器内,进行抽真空的处理,达到一定的真空度后,迅速加入浸渗液,淹没铸件,使浸渗液进入铸件内部,堵住孔洞,取出清洗。其实浸渗液也就是厌氧胶,不过不是什么缺陷都可以处理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今天上来一看楼上朋友的作答。
大致有了了解。多谢了。

网友:
间隙 超过0.2mm浸渗就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浸渗处理一般用于有色金属的铸造后的后续处理,目的是将铸件内部的细小孔洞用浸渗液堵住,其原理为将铸件放到一个密闭的容器内,进行抽真空的处理,达到一定的真空度后,迅速加入浸渗液,淹没铸件,使浸渗液进入铸件 ...
应该是这样

网友(2009-06-26):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估计这此设备没有上百万是不行了!
做有心理准备哦!

网友:
楼上解释的比较全面了 铝和铁的压铸件有密封要求的使用比较多

网友(2010-04-20):
浸渗设备在前期投资上是比较多,如产品量不大的话选择做外协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跟着楼主也了解了不少,多谢

网友:
同意7楼,Impregnation就是压铸件的浸渗处理,我在国外工厂看到工人用紫光灯检测浸渗质量。不知道谁有浸渗质量检验相关资料。。。   file:///D:/Photo539_副本.jpg

网友:
回楼上
渗透探伤:
渗透又称PT(Penetrant Testing)或LPT(Liquid Penetrant Testing)。与检测对象的材质无关,能够对几乎任何产品及材料进行表面检查。PT利用毛细现象将液体渗入狭窄的缺陷部分,再将渗入的液体吸回表面, 采用简单的原理进行探伤。渗透探伤剂使用渗透液(P)、显像剂(D)、除去清洗液(R)3种药剂组合使用。通常按照(1)前期处理——(2)渗透—— (3)除去——(4)显像——(5)观察——(6)后期处理的顺序进行。

渗透液有红色的染色渗透液以及在紫外线灯下产生荧光 发光的荧光渗透液。显像剂包括在水中扩散的水分散显像剂、粉状的干性显像剂以及悬浮在溶剂中采用喷雾罐装的速干性显像剂3种。除去清洗液应用于前期清洗、 剩余渗透液除去及探伤后的后期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