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148 90-60的材料的延伸不达标---请教

楼主(2007-09-03):
各位铸造好手,请教你们个问题:我们的90-60 的含碳量只能小于等于0.23,然后我们的性能延伸率总是不能达标。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Re: ASTM148 90-60的材料的延伸不达标(请教)

对应中国的什么材质,要求是是多少,你能达到多少,我想化学成分没问题的话就是后面的热处理工艺了,在这方面下 下功夫,如何?

网友:
Re: ASTM148 90-60的材料的延伸不达标(请教)

大方向是对的,我的经验是温度与时间都比理论要长

网友:
淬火:940±10℃
回火:580±10℃
σs: ≥415Mpa;  σb: ≥620 Mpa;
δ: ≥20% ;    ψ: ≥40%.
HB187-235;
保温时间,根据25MM/1h,不足的按1h算。

楼主(2007-12-11):
回火的温度这么高,不会引起晶粒粗大吗?我们现在用的是920度正火,然后880度淬火,水淬,
保温2小时,最后620度回火,空冷。要不就抗拉强度不够,要不就延伸率不够。

网友:
http://bbs.cmiw.cn/frame.php?frameon=yes延伸率不够就说明你的回火温度低了。

网友:
在实际的生产中,理论温度和实际温度相差较大,如果一直没有达标,你试着再提高一点温度,或者延长保温时间。
上半年我们在做机械性能时,有一位看金相的师傅,有很厚的功底,他就从金相的角度告诉我们,温度还可以提高。结果达到要求时,加热温度比理论的高出了50°C,不敢想啊。
我建议你找一个人看一看金相组织,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谢谢你们宝贵的建议

网友(2008-04-16):
cygnet
天鹅使臣
为什么被禁言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