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风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7-09-03):
听说"引风机是开出口门启动,但入口和调节挡板是关闭的",对于引风机到底是关门启动还是开门启动,是哪个门?

网友:

引风机的启动,它的进气口风门(入口和调节挡板)应该是关着的这样可以减小启动负载.如反之启动时关闭出口阀门会加大负载导致启动失败.(一般引风机不加出口阀门)

网友(2010-05-16):
一般小功率,全开出口阀门,进口阀门开一点,如果关死,启动后打开有难度。
大功率用调速启动,如耦合器、变频,启动后转速不高,负荷小,进出口全开。
耦合器有常用的液力耦合器和新型的永磁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