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电热炉对薄壁不锈钢进行热处理,提高光泽度---[请教]

楼主(2007-09-03):
请教:

俺公司有一零件壁厚只有0.18mm的不锈钢薄膜,

) i0 C# _ \; i

想利用真空电热炉进行热处理以提高光泽度和硬度。

2 d" q1 h L. C; i' z" d w

请大家帮忙设计一个热处理工艺。谢谢!

网友(2007-11-02):
仅提供一点建议:注意真空度的选择,否则会出现合金贫化现象.还是要必须做辅助工装,保证淬火转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