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厚45钢零件的冲裁间隙是多少?

楼主(2007-09-03):
哪位dx有过冲裁5.0厚的45钢料的经验啊,双面间隙是怎么取的,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双面取12%,太大了。

网友:

去查专业手册

 经验公式;Zmin=Kt

 软材料,如08、10号钢,黄铜等,K=0.08--0.1

 中硬材料,如A3、A4、20、25号钢等,K=0.1--0.12

硬材料,如A5、50号钢,K=0.12--0.14

: k2 K; \/ V M% n

 \

 "哪位dx有过冲裁5.0厚的45钢料的经验啊,双面间隙是怎么取的,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双面取12%,太大了"

' ` ~

最小双面间隙 Z=0.12*5=0.6mm(单面0.3mm),再查下钢板的实际厚度,

现实是;钣板如按张或平方计价,实际厚度小于理论厚度,如按重量计价,实际厚度大于理论厚度

楼主:

谢了。不过现在的间隙就是按手册查的啊。厚度误差不会超过0.1的,应该对间隙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