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齿面齿轮发生点蚀和崩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7-09-04):
请教齿轮热处理问题

硬齿面齿轮发生点蚀和崩齿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07-10-07):
叙述详细些,太简单了,没法回答

网友:
1,润滑不到位2.超负荷运行3.齿面咬合不好

网友:
我厂,有一减速机,大重生产的,低速轴齿轮轮齿点蚀严重,润滑状况良好,并且只有部分齿面严重,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