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腐蚀检验与鉴定--[求助]

楼主(2007-09-04):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不锈钢(316L)产品,在客户的设备上使用了一段时期后,个别部位出现了类似锈斑的现象。对此我们当然是高度重视,经现场提取样板,仔细观察分析,我们认定应该不是锈斑,而是客户的产品沉积物(客户的产品是高浓度酱油,含盐份将近30%),但是客户要求我们提供第三方权威的鉴定报告,才能证明我们的的判断是否正确。

但是我们找遍了当地及广州的技术监督局等类似单位,都说没有合适的仪器来检验是否生锈及锈蚀的程度,找到一家南京的,也只能鉴定碳钢的,不能鉴定不锈钢。请问各位大侠,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指导一下,拜托了。谢谢!

网友:

李老师可以打电话问问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他们能不能做

他们有金属腐蚀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觉得可能可以做这方面的

楼主:

谢谢您!

网友:

看到天水蓝大侠对此比较内行,顶一下。

楼主:

谢谢老鹰!

网友:

李老师 有没有排除铁污染啊?

楼主:

楼上网友好!

现场环境没有与铁器接触的可能,所以不是铁污染。

谢谢您!

网友:

老马:
不知道你与客户签订合同时是怎么约定的。一般来说,对客户只作材质保证,你只要提供该设备用料(316L)的材质检验报告就行了,没有必要提供第三方权威的锈蚀物鉴定报告

楼主:

薄冰网友您好!

您说得也对,只可是我们一贯以来都是这样,除了材质证明,还要在客户出现问题后,想法子给他们解决,不这样的话,是很难在这行立足的。

这次我们双方都是遇到了新问题,故而提上来供大家看看,确实检验材质的机构很多,可鉴定机构就没有。几天来我们也给客户解释了,当前我们找不到鉴定是否生锈的权威机构,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我们也乐意去送检,并负责所有费用。

网友:

不锈钢耐腐蚀,但是很多极端环境还是会有麻烦。

我们也有部分不锈钢产品用于不同的腐蚀环境,确切说,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因为客户不愿意说。但是做的多了也了解一些。

经验之一:即便是316L,在比较极端的腐蚀环境使用时,表面要做很好的抛光处理和钝化。如沙拉酱,我们吃着感觉不酸,但是实际腐蚀性很强。多年前我们曾经给国内最牛的那个沙拉酱厂做设备。人家要求管道要316L作400号电解抛光并钝化。我们开始没当回事,结果客户检验时,涂上沙拉酱保持一夜,第二天就变成红色的了。400号抛光并钝化后就没问题了。

经验之二:我们有个客户需要产品用316L BN2,查了半天才知道是个 特殊牌号,目前好像只有德国生产。那个材料主要成份与316L没区别,但是碳硫和铁的含量有特殊要求,铁含量很低。联想到之前沙拉酱的事,我估计他们使用环境也是比较特殊的。

经验之三: 3系的不锈钢好像比较怕氯离子,容易产生晶间腐蚀。比如说海水设备我们客户一般都不会用316类的不锈钢,大多改用钛合金或者哈氏合金。当然价格高的离谱。

经验之四:最近才接触到的。像这种问题,如果材料上比较难克服,建议搞成衬里的产品。很普通的塑料就能解决上述问题,

我本外行,只是工作中接触一些,其实从道理上我还是讲不清。所以如果上面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我也多学习一些

楼主:

天水蓝网友您好!

您说得非常好,很在行,前3点都对,第4点鉴于我们零件本身的原因不能实施。我的那客户的产品含氯太高了,他们部分极之重要的设备(比如热排),就曾经用过钛合金材料,贵得他们直象牙痛一样“吁吁”的。

谢谢您!

网友:

好象一般是用盐雾试验机就能搞定的

网友:

盐雾试验机,就能说明拉!

网友:

中科院金属所应该是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网友!

盐雾机只是对材料大致的鉴定,不能满足我的问题,中科院金属所应该是可以。再次谢谢狗娃子 !

网友:

找一下广州的有色金属研究院看能不能鉴定

楼主:

是吗?这一家我还没有找过,但是同在五山的钢铁研究所就没有这项服务了,找找看。

谢谢楼主。

网友(2008-01-04):
便携光谱仪可以评估不锈钢的腐蚀情况(FAC),用于石油化工管道和压力容器等腐蚀情况的评估.

楼主:
谢谢楼上的社友!
能具体谈谈其技术的情况吗?

网友:
6楼说的铁污染指的是什么?与铁接触就会生锈还是?
我们采购的316L不锈钢矩形管接触了电镀车间的酸碱气体后也生锈斑,不知为何?

网友:
可以找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他们是船级社和海军舰船金属材料认可、鉴定单位,出具的报告有法律效应,你可以和他们的检测中心联系。

网友:
高腐蚀,一般是采用钛或都是Ni,这个是分酸碱性来看的,
如果是高氯离子的话,不太可能对316L产生腐蚀的,我朋友做化工离心泵的,用来打高浓盐水(用来电解NaOH)的泵,用的也是316L啊
如果对方一定要的话,你可以检一下蚀块的成分,然后再从这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你的316L被腐蚀后所产生的蚀块
P.S.我估计很可能是盐析

楼主:
不过我的那个产品正好是使用在高氯的状态下的(酱油)。

网友:
高氯的状态下的应该使用双相钢

奥氏体3系列不锈钢一般都不耐氯离子,在含氯离子的还原性介质中容易发生局部腐蚀,特别容易发生应力腐蚀,316L相对来说在奥氏体3系列不锈钢中的耐腐蚀性能还是不错的。在高氯的状态下的应该使用双相钢,比如3RE60,SAF2205,还有超级双相钢SAF2507。双相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强度高且耐晶间腐蚀,耐孔蚀性能和耐氯化物应力腐蚀有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