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压强的争执
关闭

楼主(2007-09-04):
海哥的尴尬
          一次讨论会,总工主持,全体结构技术人员和总经理参加。
海哥(没有学历的土工程师)承担液压部分的设计,在汇报其液压设计的计算过程中说:“油缸有扞腔的压力……”这时,总工(研究员级)打断海哥的发言,说到:“你这个说法不对,不能叫压力,应叫压强。”
“压力不就是压强吗?”
“不对,压力是压力,压强是压强,单位都不一样。”
“压力的单位不也是兆巴?单位面积上的压力?”
“不是”
总经理说道:“这是高中物理的基本概念,压力和压强是不一样的。”
结构工程师主管(硕士学历)也认为海哥的说法是错误的。其他工程师也不认同海哥说法,其和着无一人。
海哥只能无语。会后还是心中不服,几十年都是这样认为的,难道真的错了?不是液压产品铭牌上的额定压力的单位都是Mpa么?只好查阅资料。在新编液压工程手册的237面有一表格〔国内外液压标准〕,其压力、压强、应力都在一栏内。其单位都是“巴”。完全可以证实自己的说法不算错。
海哥拿给大家看,总工不语,工程师主管说:“书也会有错,再说,书上说的是公称压力,公称压力才是压强,压力不是压强。”
海哥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压力:

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作“压力”。力可以使物体产生形变。例如,用木棒从各个角度挤压面团,可看到,当木棒离开后,面团上留下一个个的凹坑,这种使面团发生凹陷形变的力为压力。压力是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使物体表面凹陷的力。其中“作用在物体表面上”一语,意味着表面上各点都是压力的作用点,“垂直物体表面”是压力的方向,“使物体表面凹陷”是压力产生的作用效果。例如按图钉,其方向可以与墙面垂直,可与天花板垂直,也可与水平桌面垂直,无论这个面如何放置,压力的方向总是要与接触面相垂直的。这是与其他力的一个根本区别。

压强
定义或解释

①垂直作用于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力叫做压力。

②物体的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的大小叫做压强。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压力和压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压力是支承面上所受到的并垂直于支承面的作用力,跟支承面面积大小无关。

压力、压强的单位是有区别的。压力的单位是牛顿,踉一般力的单位是相同的。压强的单位是一个复合单位,它是由力的单位和面积的单位组成的。在国际单位制中是牛顿/平方米,称“帕斯卡”,简称“帕”。

简言之  压力是一个力,就是矢量,有大小和方向的

        压强是一个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不知道海前辈明白否?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解释得很好,理解得很透彻。赞!

楼主:
Re: 海哥的尴尬

那么几乎所有的液压件样本上都是印的公称压力,额定压力,使用压力,最高压力等都不对么?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我认为海哥说的对

压力---意味着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的推力

压强---不直观,不知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多少推力,还得转化,压强*活塞受力面积。而铭牌上是不标活塞受力面积的,那就不知道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多大的动力。

压力与压强在物理学上概念是不同的,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引用 网友A:
那么几乎所有的液压件样本上都是印的公称压力,额定压力,使用压力,最高压力等都不对么?

如果单针对液体而言 就是液压的话 我觉得就更不应该用压力

液体压强

(1)产生原因

由于液体受到重力作用,且具有流动性,所以液体对容器底和容器侧壁有压强,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

强.

(2)特点

液体对容器底和侧壁有压强,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液体的压强随深度增加而增大;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的压强相等;不同液体的压强还跟密度有关.

这是我的理解 如果有错的地方 还请海哥包涵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引用 网友B:
8 Q j% k9 r J( I- h

我认为海哥说的对

压力---意味着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的推力

压强---不直观,不知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多少推力,还得转化,压强*活塞受力面积。而铭牌上是不标活塞受力面积的,那就不知道该油缸的活塞杆能传递多大的动力。

1 O5 f r

那这应该是行业内部的叫法 吧

因为如果真的按概念上去理解  压力和压强肯定是不一样的 海哥的说法肯定是错的(单从概念而言)  至于行业内部的说法我就不懂了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附一页资料。

楼主:
Re: 海哥的尴尬

压力的单位是(公斤/平方厘米)或帕、兆帕等都不对吗?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引用 网友A:
压力的单位是(公斤/平方厘米)或帕、兆帕等都不对吗?

从力学上说当然不对  压力的单位就是N 系列的 帕是压强的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回海哥,对的。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不对吧 李老师 压力从力学上说单位就是N系列的啊 帕是压强的单位

用Pa算是导出单位?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回12楼:力的单位才是N,而压力和压强的单位都是Pa.

楼主:
Re: 海哥的尴尬

标准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嗯 看来这个单位我搞错了 海前辈和李老师是对的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从物理概念上来说,压力和压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力的单位(N),一个是单位面积力的单位(N/M2)。它们之间没有换算公式,也不可以换算。
     液压气动上讲的压力是该行业的特殊称谓。即统一将压强称之为压力。故而会出现海哥所遇到的尴尬。这是我之前从事该行业时所接触到的。供参考。有问题请纠正。谢谢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引用 网友C:
从物理概念上来说,压力和压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力的单位(N),一个是单位面积力的单位(N/M2)。它们之间没有换算公式,也不可以换算。
液压气动上讲的压力是该行业的特殊称谓。即统一将压强称之为压力。故而会出现海哥所遇到的尴尬。这是我之前从事该行业时所接触到的。供参考。有问题请纠正。谢谢

对 我理解的也是这样的  从物理上讲肯定是不同的

物理上的说法我总结 如下:

 Z [3 M; _

一、压力fficeffice" />

⒈定义:垂直压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做压力。

⒉方向:垂直受力物体表面,并指向受力物体。

⒊作用点:受力物体表面的接触面的中心。

⒋压力作用效果跟压力的大小和受力面积的大小有关。

 R% f

二、压强

⒈压强是表示压力的作用效果。

⒉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做压强。

 B' W4 p) Y

⒊公式:压强=压力/受力面积;p=F/S。并由此引出压强的单位是由力的单位和面积单位共同组成的。

⒋单位:帕斯卡,简称帕,符号Pa

 g0 }

这是物理学上的说法   海哥总结下液压行业的说法吧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海哥不别太在意,说明他不是我们液压行业圈内的人。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不对把---基础物理学的定义应该是正确的,力的单位就是N,力是矢量.我们平常说的推力、拉力、压力都是说的力的方向(是俗语)。我想在液压行业在实际生产中都把压力叫压强可能是行业习惯把,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如果要上学术台面,还是应该改过来,免得人家笑话。这是小弟的一点拙见,不对处,肯请指正。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同感!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液压里压力就是压强,谁要叫真,就说明他不是搞液压的,这是常识
海哥你是对的,但在别的领域可不是一回事,这一定要分清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我支持卓信网友的观点!!!fficeffice" />

& E o# J- K8 N+ m

垂直作用于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力叫做压力。
物体的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的大小叫做压强。

为避免作用力和单位面积作用力的混淆,一般不用压力来表示压强。
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强随着压力的增大而成正比例地增大。
同一压力作用在支承物的表面上,若受力面积不同,所产生的压强大小也有所不同。受力面积小时,压强大;受力面积大时,压强小。
压力和压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压力是支承面上所受到的并垂直于支承面的作用力,跟支承面面积大小无关。
压力、压强的单位是有区别的。压力的单位是牛顿,踉一般力的单位是相同的。压强的单位是一个复合单位,它是由力的单位和面积的单位组成的。在国际单位制中是牛顿/平方米,称“帕斯卡”,简称“帕”。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海哥,不必尴尬,凡是搞液压的人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非液压的人又何必和他们叫真呢?一句行话而已.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对液压机来说表压是压强,表压*油缸活塞截面面积是压力。不知对不?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表压*油缸活塞截面面积,是油缸的推力和拉力啊!
这些问题海老大何必耿耿于怀呢!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这两个单位如果从概念上来说的确不一样,但在液压行也来说,确是一样的。我觉得那些有的高学历的人士好象没必要那么去区分这个吧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想到孔乙己了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在本人单位,压力、压强单位都是Mpa或bar,只要你把单位说出来,懂一点技术的都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而并不在乎你说的是压力还是压强。另外重量和质量也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你们的老总和总工都走火入魔了,紧紧抓住概念有什么意思,搞设计又不是搞名词解释,同情海哥!!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力学基本还是从西方引进的
压强是intensity of pressure
压力是Pressure
从我国对这个概念上来说基本情况象海哥一样,压强等同以压力
如果你去问欧洲人他们解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引用 网友D:
 附一页资料。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我单位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但搞液压的就不会理解错。在液压中经常表述的系统压力就是物理概念的压强。海哥所说的压力就是液压系统压力=压强。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海哥你好!你们的总工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记得我刚毕业时老师教们说:到单位后师傅说“角铁”的时候,我们要认同,不要和师傅抬杠,非要说是“角钢”不可。你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在设计活塞时除了要考虑到你说的“压力”和你们总工说的压强之外,还要考虑到活塞的有效面积,这个你应该是很清楚的,产品说明书上说的压力其实就是压强。(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力)这些都是小事,关键是要把系统设计好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我们设计的产品不好用,就会有人说那是废铁一堆,有谁会去纠正这种说法呢?正确的说法也应该说废钢一堆啊。哈。。。。。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哈哈 ,楼上的一样,我们老师说以后到工厂千万不要念淬(cui)火,要念淬(战)火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我们经常开这样的会,也都是说压力,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压强的。和其它单位的专家沟通时也是说压力,也没有人帮我们纠正过,主要是从来没有遇到你们总工这么有才的人啊。

网友:
Re: 海哥的尴尬

在液压行业内,物理上所谓的压强都称为压力,海哥是正确的。

网友(2007-10-04):
我作为海哥的主管说一下!在液压行业,压力就是指压强!压力.压强都没有错!我认为没有必要争这个概念上的问题!只要大概宗旨不错就行了!在我原来的单位都以压强来算!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专业用语!不过现在不是与国际接轨么!最好采用国际标准的最好!我原来
只用进口的液压件!所以与国内的液压行业很少打交道!对这些不怎么了解!

网友:
海哥应该没错,液压中常把压强说成压力,其他地方一般不这么说,
由液压介质而产生的力一般说推力或拉力!

网友:
都看了一边,讨论很激烈阿,确实由过去延续下来好多的名词是不符合我们的书本的,不过这也符合机械或者其他行业的一个传统,老的师傅在一代一代的教育着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成长,行业习惯而已。

网友:
工程上习惯把压强称之为压力,几十年了,工程上的人心里都清楚,但是我们晚辈接收的教育是系统化和标准化之后的教材,研究员他是太钻牛角尖了,自己听懂了就行了,改不改称呼无所谓,要转变所有人的观念要有个过程,不能把自己的习惯强加给别人,时间久了,自然就改过来了。

网友(2007-11-16):
其实是那些老人在拿海哥开涮!我就不行他们在工作中用压强!那还得跟上面积!那不吃饱了撑吗?对于一个具体运用来说,关心的的是压力!其他的都是中间单位.就象百米跑,都讲的是时间多少.跑的快的指标应该是速度啊!对不对.就烦那些人,老是抠别人的毛病.
遇到这种人,就一个字:干!

网友:
晕了 我记着第一节课老师就说在咱们液压上的力叫压力也就是压强

网友:
哈哈哈,偶也糊涂了,到底是压力还是压强呢?

偶也常说额定压力,好象应该说是额定压强确切点,晕啊!

网友(2008-01-11):
液压现场工作中基本都把压强(单位面积的作用力)称作压力,比如说:系统压力多少?实际指的是压强多少。按照这个说法工作上不会出现因为称呼的问题造成误解或者事故,就像在家里都把你称呼小名而不叫大名(全程)一样,错不了,呵呵  我的意见 :不必在乎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问百度,今天早上,我搜索“压强”得到以下结果:

(1)名词解释

垂直作用于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力叫做压力
物体的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的大小叫做压强。

(2)
单位
在国际单位制中,压强的单位是帕斯卡,简称帕,即牛顿/平方米。压强的常用单位有千帕、标准大气压、托、千克力/厘米2、毫米水银柱等等。(之所以叫帕斯卡是为了纪念法国科学家帕斯卡)

(3)
公式:p=F/S

p
表示压强,单位帕斯卡(简称帕,符号Pa  F表示压力,单位牛顿(N  S表示受力面积,单位平方米

(4)
说明
不少学科常常把压强叫做压力,同时把压力叫做总压力。这时的压力不表示力,而是表示垂直作用于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力。所以不再考虑力的矢量性和接触面的矢量性,而将压力作为一个标量来处理。
在中学物理中,为避免作用力和单位面积作用力的混淆,一般不用压力来表示压强。
应力和压强
物体由于外因或内因而变形时,在它内部任一截面的两方即出现相互的作用力,单位截面上的这种作用力叫做应力。
一般地说,对于固体,在外力的作用下,将会产生压(或张)形变和切形变。因此,要确切地描述固体的这些形变,我们就必须知道作用在它的三个互相垂直的面上的力的三个分量的效果。这样,对应于每一个分力FxFyFz、以作用于AxAyAz三个互相垂直的面,应力F/A有九个不同的分量,因此严格地说应力是一个张量。
由于流体不能产生切变,不存在切应力。因此对于静止流体,不管力是如何作用,只存在垂直于接触面的力;又因为流体的各向同性,所以不管这些面如何取向,在同一点上,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力是相同的。由于理想流体的每一点上,F/A在各个方向是定值,所以应力F/A的方向性也就不存在了,有时称这种应力为压力,在中学物理中叫做压强。压强是一个标量。压强(压力)的这一定义的应用,一般总是被限制在有关流体的问题中。
垂直作用于物体的单位面积上的压力。若用P表示压强,单位为帕斯卡(1帕斯卡=1牛顿/平方米)

对于压强的定义,应当着重领会四个要点:

1.
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强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大。(此时压强与压力成正比)

2.
同一压力作用在支承物的表面上,若受力面积不同,所产生的压强大小也有所不同。受力面积小时,压强大;受力面积大时,压强小。

3.
压力和压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压力是支持面上所受到的并垂直于支持面的作用力,跟支持面面积大小无关。
压强是物体单位面积受到的压力。

4.
压力、压强的单位是有区别的。压力的单位是牛顿,跟一般力的单位是相同的。压强的单位是一个复合单位,它是由力的单位和面积的单位组成的。在国际单位制中是牛顿/平方米,称帕斯卡,简称

网友:
严格来说压力的单位不是(公斤/平方厘米)或帕、兆帕等。
但在液压行业一般认为压力即为液体的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