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蜗轮蜗杆的减速器自锁会失效---[求教]

楼主(2007-09-04):
本来有自锁功能的减速器为什么有个别的自锁失效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会吧。那个不是什么自锁功能,根本就不能反向传动的。
估计里面键滚掉了

网友:

有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是靠本身的几何形状(螺旋升角度数)达到自锁,楼主可以说清楚些吗?

网友:

蜗杆或蜗轮磨损失效了!

楼主:

同型号的都有自锁功能的,就是有个别的自锁失效,我说的这种涡轮蜗杆的入力轴可以正反转,才用了没几天也不存在磨损的问题啊!

楼主:

就是靠(螺旋升角度数)达到自锁的,同型号的都能自锁,但是个别的就不行,也不存在磨损的问题!
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楼主可以发张图片吗?这样也许更直观。

楼主:

就是靠(螺旋升角度数)达到自锁的,但是同型号的同一批货,大多数的都能自锁,就是有一两台不能自锁的,真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就是这种减速器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蜗杆下置式的减速机,楼主的意思是输入轴(即与蜗杆的出轴)可以正反向旋转吗?
但是自锁是相对于输出轴而言的啊!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您说的很对,但是为什么自锁会时效呢!

网友:

楼主好:
我不知道你的减速机应用场合,如果比较重要的话(比如卷扬机),千万不要依靠蜗杆的螺旋升角来达到自锁的目的(没有资料表面蜗杆蜗轮机构必须自锁,在螺旋升角较大润滑十足的条件下,蜗杆蜗轮机构反向传动是可能的,道理很简单),请慎重!
如果需要自锁,建议增加制动器。

网友: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楼主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输入轴是可以双向旋转的啊,输出轴(蜗轮出轴)才自锁。
如果蜗轮出轴不自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开一个看看。

网友:

勘误:上文中的“没有资料表面”应为“没有资料表明”。

网友:

只要齿的角度达到一定的斜度就会变成双向转动啊,自锁就会失效或干脆说没了自锁功能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话,“在螺旋升角较大润滑十足的条件下,蜗杆蜗轮机构是可以反向转动的”

网友:

蜗轮减速器的自锁能力与速比和输出轴的反向扭矩大小有关。转速比大的自锁能力较好。

网友:

那可能就是蜗轮的角度问题了!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器有一定的自锁功能,但不能代替制动装置。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还要加装制动器了,

网友(2008-12-26):
为什么蜗轮蜗杆的减速器自锁会失效---[

你是什么速比,速比60以下基本不能自锁。以上可以。角度问题

网友:
速比60以下不自锁

网友(2013-02-19):
所谓 涡轮蜗杆自锁,一般指的是 T型丝杆的自锁。我不知道涡轮蜗杆怎么可能有自锁?楼主米讲清楚。

网友(2013-03-22):
减速比是多少,另外和润滑有一定关系

网友A(2015-11-02):
什么速比,头数,导程角多少度都是经验而已,反正就一条准则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面对当量摩擦角时,会发生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速比,头数,导程角多少度都是经验而已,反正就一条准则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面对当量摩擦角时,会发生 ...

同意!

网友(2019-12-20):
我昨天遇到相同的问题,RV63  速比10 不自锁。咨询了商家 商家说速比40及其以上才有自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