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式的测扭矩传感器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07-09-04):
一般情况下测量异步电动机的扭矩常采用转速转矩传感器,请问图中所式的测力矩传感器是什么工作原理?名称是什么?

附件见图

楼主:

上传图片

网友:

对于我而言,测扭矩传感器我还真没有用过

你贴了图之后我总算是是看到过了。

要不你把具体的牌子说说吧,我以后上网搜搜,看看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x8 ^ m* n 对于我而言,测扭矩传感器我还真没有用过

你贴了图之后我总算是是看到过了。

要不你把具体的牌子说说吧,我以后上网搜搜,看看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

 M3 P* A: l W$ ^

图中的测力矩传感器是测量异步电动机的扭矩的,它与电动机的安装法兰是连接在一起的,电动机旋转时,支腿就撬击底下的传感器,测力矩传感器好象是压电式的吧.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装置是测扭矩的吗???测扭矩应该是在输出轴与负载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置是测扭矩的吗???测扭矩应该是在输出轴与负载之间。

我上图所示的右面是原动机,为三相异步电动机,中间是个联轴器,左面是个风机相当于负载.测扭矩的传感器就在电动机的输出轴与负载之间.我上图就是这样的,再传一张附件,你可能看得更明白,我就是想知道测量电动机扭矩的传感器是什么原理,或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请有关专家给我解释以下吧,正式学习的时候

网友:

力学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如电阻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半导体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电感式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压力传感器、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及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等。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它具有极低的价格和较高的精度以及较好的线性特性。下面我们主要介绍这类传感器。
在了解压阻式力传感器时,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电阻应变片这种元件。电阻应变片是一种将被测件上的应变变化转换成为一种电信号的敏感器件。它是压阻式应变传感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电阻应变片应用最多的是金属电阻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两种。金属电阻应变片又有丝状应变片和金属箔状应变片两种。通常是将应变片通过特殊的粘和剂紧密的粘合在产生力学应变基体上,当基体受力发生应力变化时,电阻应变片也一起产生形变,使应变片的阻值发生改变,从而使加在电阻上的电压发生变化。这种应变片在受力时产生的阻值变化通常较小,一般这种应变片都组成应变电桥,并通过后续的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再传输给处理电路(通常是A/D转换和CPU)显示或执行机构。
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内部结构由基体材料、金属应变丝或应变箔、绝缘保护片和引出线等部分组成。根据不同的用途,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可以由设计者设计,但电阻的取值范围应注意:阻值太小,所需的驱动电流太大,同时应变片的发热致使本身的温度过高,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使应变片的阻值变化太大,输出零点漂移明显,调零电路过于复杂。而电阻太大,阻抗太高,抗外界的电磁干扰能力较差。一般均为几十欧至几十千欧左右。
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
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吸附在基体材料上应变电阻随机械形变而产生阻值变化的现象,俗称为电阻应变效应。金属导体的电阻值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ρ——金属导体的电阻率(Ω·cm2/m)
S——导体的截面积(cm2)
L——导体的长度(m)
我们以金属丝应变电阻为例,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时,其长度和截面积都会发生变化,从上式中可很容易看出,其电阻值即会发生改变,假如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伸长时,其长度增加,而截面积减少,电阻值便会增大。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压缩时,长度减小而截面增加,电阻值则会减小。只要测出加在电阻的变化(通常是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获得应变金属丝的应变情况。

查了下书,查了下网。顺手粘了一份过来。

我个人觉得,那个装置里肯定是装了类似于电阻应变片的东西,然后有个芯片对它进行采集,再通过一定的计算整成一个值,然后再转成相关电压/电流值传给你的模数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有关专家给我解释以下吧,正式学习的时候

对,你图上的标识是我认为的那样,那个测力传感器好像是压电式的,然后从电机末端和传感器信号端采集数据

网友:

这种扭矩传感器我们没有使用过。根据图片我做了简单分析,发表一下个人意见。还望指正。

电机两端(前后输出轴)各有一个轴承支架支撑电机,电机地脚通过弹性连接安装于设备底座上。
即电机的外壳相对于设备底座通过弹性连接可在小范围内摆动。当风机运转时(转向图中已标出)
电机外壳相对于风机转动产生的反作用力通过安装在电机外壳上的检测杆施加到安装在设备底座
上的压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上,即检测出实时的扭矩。
电机尾部的接线应是速度检测(编码器)输出,其信号可辅助扭矩传感器的测量,也用于电机调速
变频器的速度反馈。

网友D:

关键是电机外壳不是固定在设备底座上,是对于设备底座可小范围摆动。

网友:

看了我在飞大侠的回复

我觉得我今天的知识又有收获了!

谢谢!

网友:

萧大侠你好:
   这整个的系统根本就没有扭矩传感器吗?也就是有一个固态压力的传感器

网友:
学习了,飞兄讲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电机外壳不是固定在设备底座上,是对于设备底座可小范围摆动。

我见过这设备,电机是可以小范围摆动的,该怎么理解这扭矩传感器?

网友:
萧萧天竹你好

我在10 楼以基本叙述了扭矩检测的原理,这个扭矩传感器就是一个压电式压力传感器。

网友(2010-09-16):
貌似通过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力,然后乘以力臂换算为扭矩?

网友:
精密计量检测工具和设备、测量工程技术输出、制造,精密机械设计与制造、专用软件开发

网友:
要是知道传感器的型号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应该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
传感器应该是轮辐式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