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INT 15ZX0.5mX30RX5H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9-04):
请问各位高手:花键INT 15ZX0.5mX30RX5H

GB/T3478.1-1995

 B

谢谢各位!!!

网友:

渐开线   内花键(int) 齿数15   模数 0.5      30°平尺根  配合公差5H

网友:

是平齿根 不是平尺根

网友:

楼上的解释,我觉得30R是不是笔误了,该是30P吧?P表示平齿呀.

楼主:

卓信 :可不可以传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解释,我觉得30R是不是笔误了,该是30P吧?P表示平齿呀.

5 H ?0 g, l R' G( P- e

您说得对 我原来把楼主的帖看错了 30R是30°圆齿根

楼主:

卓信 :可不可以传个图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to kv:

刚照片拍的不清晰 现在这个能看清

楼主:

看不清楚能有dwg图档就好了。

楼主:

请问有专门的软件画得出来嘛?

网友:

这还看不清啊? 你点击图片 在单独的窗口打开

你要把花键画出来?

楼主:

是啊

网友:

那你找三维的软件 有带国标的里头应该有  我记得UG好像有

楼主:

我用sw的

楼主:

卓信 :请问你可不可以出个立体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卓信 :请问你可不可以出个立体图嘛?

9 Z2 I) ^& } F

现在不行 我机子的显卡不好 UG跑不起来……

楼主:

不会吧。

网友(2007-10-16):
花键设计18zx0.5x45Rx6H

花键设计18zx0.5x45Rx6H
我大概画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还没校核,齿部用EXCEL编程画。

网友(2010-07-05):
又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0-09-21):
又学习了花键的知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