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镀锌 ZN13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4):
各位大哥,表面镀锌中zn13 是什么锌? 是彩锌还是白锌?

网友:

zn13应该是镀锌的厚度吧,彩锌与白锌应该用固定符号来表示,我记得是c这个符号,可以查查看

网友:

嗯 彩锌是要加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