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厚渐变的齿轮如何加工?

楼主(2007-09-04):
扇形齿轮,中心对称分布,中间齿形为标准齿形,两侧齿厚依次减少0.02mm,请问如何加工?

网友:

请楼主上图

楼主:

相关图纸

网友:

可以用专用变齿厚的插齿刀加工,当然还有个定向对刀的问题要解决。

网友:

我没有相关的经验。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可以通过改变加工时的中心距和工件的回转中心来获得不同的齿厚,但齿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这可能要计算一下影响的程度。因为楼主所要切的那一段齿轮是分开的,所有这个方法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2007-10-04):
用慢走丝线切割,只要图形画得出来,没有加工不出来的,呵呵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采用阿松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可以采用偏心的夹具就能够实现.这种方法应当在成本方面是有优势的.

楼主:
有能加工这种齿轮的吗?

网友:
回枯藤:楼主的是斜齿轮,线切割恐怕不太容易吧。
谢谢红树林的认同。但要在精度上达到,应该不太容易。
楼主:随便找一个齿轮厂,应该都可以做。

网友(2008-12-08):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在滚齿加工成型后,再在数控加工中心上,使用指形齿轮铣刀做针对性的补偿加工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