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路里的压力和流量会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7-09-04):
请问,一个干路分出几个支路,干路的压力为10MP,支路的压力小于10MP而且各之路的流量和压力均不一样,那么想知道这样的话各之路里的流量会不会互相干扰阿?支路里的压力和流量会不会很不稳定阿?

网友:

如果支路不多或不是同时很多支路工作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阿
大概有6-7个支路,同时工作会不会行啊

网友(2008-04-15):
在设计的时候你就得按照你的执行机构的流量和最大压力来选取液压泵

网友:
可采用液压分流器来解决

液压分流器-等量分流、比例分流自由组合

液压分流器采用灵活、高效的方式,将多个齿轮副组合,应用于多支路同步回路系统中。每个分流器包括一系列齿轮副,将输入油液等量或成比例地分成多路输出,各路的工作压力可以互不相同,每一路都可加装安全溢流阀。

美国Delta Power分流器有等量分流器和比例流量分流器。它将主油路的油等量或成比例分流,变成两路或多路,每一路压力高低取决于外界负载的大小。

该元件是由一系列相互耦合的齿轮泵和齿轮马达组成。每一片具有泵或马达的功能。整个元件有一个共同的进油口和各自独立的出油口。高压油由油泵提供给分流器,分流器只对进油口的液压油起分配作用,不能向油液提供能量,如果分配器每组阀片的尺寸相同,则进油口的高压油将被每个阀片等量分流,如果分配器每组阀片的尺寸不同,则根据每组阀片的几何排量的不同,输出流量也会不同,排量越大的阀片,输出的流量也越大,即几何排量与其输出流量成正比。

由于分流器特点是排量固定,故不受外负载压力影响,且油液粘度的变化对其性能影响很小,当然,由于存在容积效率及机械效率的问题,对其精确分流会有轻微的影响。
感兴趣可以看我的博客或网站 www.indcom.com.cn查询详细的资料

网友:
那应该设计成防干扰回路,在各个支路加个调速阀就行啦。。。

网友(2008-06-17):
国外常见五种液压多支路控制方案及精度对比

国外常见五种液压多支路控制方案及精度对比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amp;authorid=174492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支路不稳的问题

网友:
液压泵选择时要满足同时工作时的流量,如果运动不要求那么精确,在加上节流阀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首先你要保证液压泵的有效排量大于系统中同时动作的几个支路流量之和,液压泵的输出压力大于系统中压力最高的支路压力值。一般的系统通过节流调速就可以满足要求,同时降低成本;精度稍高的,采用调速阀控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对泵和系统的压力、各支路的压力流量采用比例或伺服控制,以此稳定各支路的压力和流量。

网友:
小系统可以就用节流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