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电机调速时还需要和变频器配合吗?

楼主(2007-09-04):
<>
<>

三相感应变频电机调速时是怎么个过程,具体怎么操作,还需要和变频器配合吗?
<>

网友:

须要变频器配合。是靠变频器改变输出电源频率来实现高速的。如电源频率是50赫磁时,相对对极电机来说同步转速为3000转/分,电源频率为25赫时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转/分。

网友:

须要变频器配合。是靠变频器改变输出电源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如电源频率是50赫磁时,相对对极电机来说同步转速为3000转/分,电源频率为25赫时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转/分。

网友A:

当然了,变频调速电机只有配变频器才能发挥性能。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也可配变频器,但低速效果不好。

楼主:

<>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变频调速电机只有配变频器才能发挥性能。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也可配变频器,但低速效果不好。
<>也就是说变频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都是靠变频器来实现的,区别在于三相异步电机是恒转速设计的,低速调节不好,而变频调速电机的低频调速好,它们的高频调速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区别吗?请各位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变频调速电机只有配变频器才能发挥性能。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也可配变频器,但低速效果不好。

不光是低速效果不好,还有其他的,温笸这高啦,有电磁声啦等等的

网友:
我想应该不提倡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的,
电磁设计,方面不一样的,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长时间在低速运转时会发热,电机寿命缩短,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三相异步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网友: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只是在工频下能够正常的运行,变频电机是通过变频器来改变频率,改变转速的,他有一个强制冷却的风机,电气方面也不一样的,
相比而言:冷却、电气、都不一样

网友(2007-10-07):
请问伺服电机也是通过改变频率来变速的吗?

网友(2021-09-09):
推荐一下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比较的资料!

网友:
须要变频器配合。是靠输入变频器模拟量改变输出电源频率来实现调速的。

网友:
变频器适合需要调速的场合,其实如果设备不需要调速的话。用普通节能电机经济效益更好。毕竟变频器本身也有损耗。
一般认为,变频调速要的是速度,伺服或步进电机要的是位置。直流电机要的是低速大扭矩和速度。分别适用不同场合。以前还有一种整流子电机,上海XX电机独家生产。不需要外接设备也可以调速,不过因为结构复杂,维护麻烦,已基本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