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机的液压缸很特别---[请教]

楼主(2007-09-04):
请教:老式东方红推土机液压缸的原理

看到推土机的液压缸很特别,不知是如何实现铲刀的抬升与落下的?

网友:

在液压元件设计中,油缸结构应该是最简单的,你指的特别是什么方面,外形?在工程设备中每一支油缸都负责他的不同功能,有升降的,铲斗的,动臂的,行走的,支撑的等等,不管是什么油缸结构相差不大(有些要求缓冲),油缸的那动作原理也较直观,仔细观察就应该明白。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不过还要请教一下

那种型号推土机的液压缸是典型的单出杆双作用式液压缸,不过它联了三个油管,在无杆腔连接了两根油管,铲刀的落下很容易理解,可是它的抬升是怎么实现的?难道是靠弹簧吗?这个我就不懂了,那位知道啊!

网友(2007-10-23):
无杆腔是否带液控单向阀?

网友:
如果不是液控单向阀,也会是平衡阀,主要起安全作用,防止有关爆裂等意外情况下,重物不至于突然下落发生事故,这在液压起重机械类、工程机械类的液压油缸变幅机构、举升机构、支腿油缸上经常会见到,两根油管粗管子是主油管,细管子是压力控制油管,是为了控制打开阀,使油路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了两位的解答,感觉应该是那样的,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的,当时没弄懂。就到论坛上问一下。。。
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