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机设备中,风机轴承箱是做什么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07-09-04):
在风机设备中,一般都带有风机轴承箱,其作用是什么,没有风机轴承箱行吗?

网友:

支撑轴承的,将轴承与风系统分隔开来,防止污染等。小风机可以,采用无油润滑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轴承的,将轴承与风系统分隔开来,防止污染等。小风机可以,采用无油润滑的轴承

   风机轴承箱是用来支撑滑动轴承的吗?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要用轴承箱,干嘛不将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和风机轴相连.

什么是无油润滑的轴承?是自润滑轴承吗?

b3 A8 Y; N L# t6 `8 j n

附件是风机轴承箱

网友:

我想应该是起固定轴的作用,使其的同心度在运转过程中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起固定轴的作用,使其的同心度在运转过程中保持不变。

应该是支撑风机轴的作用吧,保证同心图,那也就是说如果依靠挠性联轴器把风机轴和电机轴连接起来,两轴的同心度不够,容易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轴承应该是滑动轴承吧?

网友:

以上说的应该都对吧!!

网友:

离心式通风机(以4-72型为例),按照传动方式分为A、B、C、D四种:
A: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
B:皮带传动,皮带轮在两轴承中间
C:皮带传动,皮带轮在轴承外端悬臂
D:叶轮与电动机通过联轴器传动

楼主所说的轴承箱是指C型(没有是不行的),较小的风机是可以采用直联(即A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离心式通风机(以4-72型为例),按照传动方式分为A、B、C、D四种:
A: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
B:皮带传动,皮带轮在两轴承中间
C:皮带传动,皮带轮在轴承外端悬臂
D:叶轮与电动机通过联轴器传动

楼主所说的轴承箱是指C型(没有是不行的),较小的风机是可以采用直联(即A型)的。

   请你注意看我的上图,不是皮带传动,只是电机轴通过联轴器和轴承箱连接叶轮轴的,不是C型传动,上图应该是叶轮与电动机通过联轴器传动(D型传动),中间加了个轴承箱,那个轴承箱有必要吗?

网友:

我认为是减小风机振动对电机的影响,大风机没有轴承箱必须用皮带传动,小风机才可以直联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减小风机振动对电机的影响,大风机没有轴承箱必须用皮带传动,小风机才可以直联传动。

可能是这样的,大型风机一般没有轴承箱,用皮带传动比较平稳;而小型风机必须采用轴承箱直联传动,那这种算直联传动吗?

网友:

萧萧天竹:
你上图的这个风机绝对非标!!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萧萧天竹:
你上图的这个风机绝对非标!!强悍!

% ~/ J J7 Z2 P$ ]

怎么个非标法啊,麻烦你解释一下,我是在看风机试验台的过程中拍下的

网友:

如果是风机实验台,那就对了!
我分析你去的这家风机厂也不会太大。可以说:这个设备属于拼凑的。工业化生产风机一般没有你图中的这个样子。你瞧瞧:电机----竟然是个法兰联接型电机(叫你设计你会这么做吗?);传动箱----竟然是两个二螺柱轴承座(作坊作法,风机轴承箱已经是标准化的部件了);就连风机机架也是有标准形式的,老兄)

另外:你到上海凯泉泵业去看看人家的试验台,那是什么感觉(当然泵与风机是有点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风机实验台,那就对了!
我分析你去的这家风机厂也不会太大。可以说:这个设备属于拼凑的。工业化生产风机一般没有你图中的这个样子。你瞧瞧:电机----竟然是个法兰联接型电机(叫你设计你会这么做吗?);传动箱----竟然是两个二螺柱轴承座(作坊作法,风机轴承箱已经是标准化的部件了);就连风机机架也是有标准形式的,老兄)

另外:你到上海凯泉泵业去看看人家的试验台,那是什么感觉(当然泵与风机是有点差别的)。

   这是某高校实验室的供学生做实验用的风机实验台,价格是七八千元,可以说是便宜的风机性能试验台了,所以说采取一些降低成本的手段是正常的,我再上传一个风机轴承箱的图片,相信不会让"如履薄冰"失望

网友:

1.看你的图片,图中风机大约是6#左右,一般电机直联没有问题。

2.既然是做试验用,怎么联接倒无所谓。(还好:这个图片没有用带法兰的电机)

3.看图中电机与传动轴之间增加了个东西,想必是用来测试不同工况下轴功率的吧。这是应该的。

4.试验台还应该有其他成套装备,可以直接显示和打印各种工况下性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你的图片,图中风机大约是6#左右,一般电机直联没有问题。

2.既然是做试验用,怎么联接倒无所谓。(还好:这个图片没有用带法兰的电机)

3.看图中电机与传动轴之间增加了个东西,想必是用来测试不同工况下轴功率的吧。这是应该的。

4.试验台还应该有其他成套装备,可以直接显示和打印各种工况下性能参数。

我最近正在看风机性能试验台的设备,图中风机应该是4-72型3.6A离心通风机,配套电机是Y90S-4-1.1KW

/ j+ o ]

为进气实验,电机通过联轴器和叶轮轴相连,风机轴承箱对叶轮轴起固定支撑作用,保证同心度,中间是个转速转矩传感器.用来测量风机轴功率的.

"如履薄冰"是做什么的,咱们可以进一步交流一下.

楼主:

TO "如履薄冰"

忘了问个问题:
   (1) 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与通过联轴器传动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以风机的大小来定用什么传动形式的?
(2)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是靠轴端螺纹紧固件来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心式通风机(以4-72型为例),按照传动方式分为A、B、C、D四种:
A: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
B:皮带传动,皮带轮在两轴承中间
C:皮带传动,皮带轮在轴承外端悬臂
D:叶轮与电动机通过联轴器传动

楼主所说的轴承箱是指C型(没有是不行的),较小的风机是可以采用直联(即A型)的。

今天终于上网查了下风机的传动方式,有如下几种

+ V* T' X T4 E/ W

代号          传动方式
 A      无轴承,电机直联传动
 B      悬臂支承,皮带轮在轴承中间
 C      悬臂支承,皮带轮在轴承外侧
 D      悬臂支承,联轴器传动(有风筒)
 E      悬臂支承,联轴器传动(无风筒)
 F         齿轮和直联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TO "如履薄冰"

忘了问个问题:
(1) 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与通过联轴器传动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以风机的大小来定用什么传动形式的?
(2)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是靠轴端螺纹紧固件来固定的吗?

回复:

1.直联传动:之间什么没有,电机与叶轮直联,结构简单

2.联轴器传动:电机与叶轮之间靠联轴器联接和传动,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将电机轴与叶轮轴分开,检修电机比较方便,另外也两轴可以是不同材料

( P& N W

3.传动形式一般根据甲方要求确定,相同型号的风机什么样的传动都有,各有优缺点(在这就不一一赘述了)。当然风机大小也是一个参考,比如:小风机一般直

联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增加中间传动

5 u6 ~ j* ?% E

4.叶轮与电动机直联传动是靠轴端螺纹紧固的(也有加套的结构)

网友:

哦,我是做什么的?

答:杂八六系,
什么都干------杀人放火不干!
什么都做------吃喝嫖赌不做!
基本也是好孩子一个!呵呵

网友(2009-06-15):
哪跟哪啊

网友(2009-07-15):
我认为是作用有三:
一、固定轴的,风机运行时震动很大,轴轴随风机叶轮的旋转而径向跳动两比较大。
二、防止风机输送的介质里面有杂物进入轴承引起故障,杂物有可能是固体颗粒,或气相物料(胺类,苯类物质)。
三、便于维修,拆卸方便,总体来说,轴承维修保养周期比叶轮短得多,估计这样设计会对风机使用寿命有所提高。
不过这样真的很别扭,这种滚动轴承是脂润滑的,用两个真的有点多余,要是风机叶轮端悬臂也好说啊。不如直接连接算了。

网友:
采用什么传动形式,主要考虑工作条件和要求,工作场合以及可靠性等等而定,不好简单而论。行业上相对呆板但可靠,不过在市场上好像推开门,大家都差不多。当然我个人认为是国内机械行业的通病。

网友(2009-09-04):
引风机的工作温度高! 用水冷的轴承箱安全,温度不会传到到电机上,造成电机损毁.

网友(2010-07-26):
小型风机的叶轮直接挂在电机轴上,大型风机的转子重,电机轴承及轴根本无法承受,所以风机转子需要单独的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轴承,轴承需要润滑剂润滑;轴承和润滑剂都放在轴承箱里。

网友(2012-06-22):
我们单位的离心风机也是有轴承箱的啊~~轴的直径是30CM~~电机是1450转得~~

网友:
支撑转子的啊

网友(2012-08-14):
我在这里请大虾指点指点,我生产的离心风机为什么震动很大?油脂很难加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