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仪器的挡板怎么固定?---[图,求助]

楼主(2007-09-05):
我想把仪器的内腔用薄板围起来 但不知如果固定是好

9 D; ?& ? b

仪器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用挡板隔开  中间挡板固定在侧边立柱上

- R3 ]" V h

前边的挡板我设计的是一个U形板 现在苦于如果固定此U形板

' W1 w, i z" {% {

大家给给建议

楼主:
Re: 求助:帮忙看看这个仪器的挡板怎么固定

U形板是不锈钢的

楼主:

安装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哪何必要U型呢,不是与底板重复了吗?

楼主:

主要是为了防腐蚀啊 因为仪器是在有酸又有碱的环境下的 光有底板不够

网友:

那U形板就要加折边了。

网友:

底部三边折一道在打孔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F0 f5 X2 V T' n 那U形板就要加折边了。

这个好折吗?钣金能折出来吗  我就是觉得着不出那样的形状 我才没有画成带折边的

最理想的当然是带折边的了 把机架也盖上  效果最好

网友:

可以,好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三边折一道在打孔在固定

这个啥意思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