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受热产生的氧化皮---[请教]

楼主(2007-09-05):
请教:

本公司是一家为工程机械配套的油箱生产厂家。油箱在焊接完毕后,由于焊缝另一侧也就是油箱内部会有焊接受热产生的氧化皮,

因此需要磷化处理,但是得知有些厂家焊接完成后是不磷化的,因为他们焊接完成后焊缝另一侧没有氧化皮的产生。

要想没有氧化皮的话只有减小焊接电流,这样减少了焊接接头的热量可能会没有,但是电流太小的话又可能引起没有熔深或者未熔合。

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前辈专家,听听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感激不尽。

油箱板厚度为6mm和8mm的,焊脚高度一般为5到6毫米。

网友:

那为什么不先焊接油箱的外侧在焊接油箱的内侧呢

网友:

焊接氧化还是焊接输入现能量高所致,调整焊接规范,最好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

网友:

我们的油箱都是在未注油前就焊死了,注油后无法做磷化。

网友:

虽然我们公司还没有这类产品,但是我想可否在背面采用
惰性气体保护?这样不就不会产生氧化了吗?不过这样可能会增加成本。

楼主(2008-01-10):
晕了,成本太高,效率也底啊!看来调整参数及用CO2气体才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
要想不增加成本,又能提高效率,只有提高焊接速度,不过,这可不是每个焊工都能掌握的哦。CO2气保焊的速度可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