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出口的一条生产线,润滑方面---[请教]

楼主(2007-09-05):
最近在做出口的一条生产线,老板的要求是要做到连傻瓜都能操作的地步,以前也直也没在意链传动与齿轮传动的润滑,现在问题来了,一般润滑问题我想应该分为润滑油的选择,润滑方式的选择,及供油方式的选择(多少时间加注一次油,或是每分钟多少滴),小弟现有二个这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能否给一些参考意见

1、普通的链传动。一条是轻载的,节距12。7(08B链条),线速度10米每分钟,常温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小弟想采用L-AN68油定期人工润滑,不知道是否可以,加油间隙如何定,每班一次,每周一次,还是每月一次,(轻载,空间小自动润滑不太好做,油杯也难加,人工定期润滑,拆链轮罩也比较烦)

         一条是重载的,节距31。75(20A链条)线速度10米每分钟,常温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小想也想采用L-AN68定期人工润滑,不知道可否,加油间隙如何定,这个链轮罩比较好拆

' | d* ]" F& J

2、普通传动齿轮,重载,4模数,速比3,45钢调质淬火HRC45-50,低转速,常温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人工润滑,能否帮小弟选一下,用什么油,多少时间润滑一次

请各位高手给一些参考意见,小弟以前没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2007-10-08):
回复 网友A:

将链轮罩作成带油底壳的,也就是油浴润滑。这样看来就非常使用简单。而且维护周期回增加很多。尽量不要采用人工定期润滑方式。因为我不大相信人们回那么自觉。虽然它只是链的润滑;即使忘加润滑油2、3个月也不会坏。很简单把链罩的下部封起来,能纯住油就行(环境太恶劣,就要想以下密封问题。如果这么做的话,每6个月换一会油都是奢侈的了。而且油亮还少!!!鄙人之见

网友(2008-01-24):
普通的链传动和重载链传动可用容积式润滑系统(带控制器),润滑点末端用油刷。(油刷放在链条松边的链板处),小节距链条一般一根用一个,大的用2个。容积式定量注油器可选用0.2-0.4ml排量的。按周期进行润滑,根据工况小节距链条可10分钟内注油10次左右,大节距链条可10分钟内注油15-20次左右.
普通传动齿轮也可用容积式润滑系统,润滑点末端用油刷为滴油润滑即可。
以上润滑量我是估的。具体润滑量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一下:
链条润滑:Q(ML)=(链长(MM)x链宽(MM)/13000)xK    ( K:根据上述工况可选2)
齿轮润滑:Q(ML)=(节圆直径(MM)x齿宽(MM)/2200)xK    ( K:根据上述工况也可选为2)。
链条润滑和齿轮润滑有相应的润滑油品。可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