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级进模,冲压过程中产品不好衔接在废条料上---[图,请教]

楼主(2007-09-05):
此产品想做多工位级进模 ,原材料为卷料 (0.3铜片)

1. 开料 冲切四周废料(中孔可也冲)

7 q' o f

2. 预弯六个勾脚

3. 折弯六个勾脚

4. 压平六个勾脚到尺寸要求

5. 成型六个勾脚到直立 起6.2台阶

 t( _

本人想通过级进模完成这几个工序 但冲压过程中产品不好衔接在废条料上(即链接筋不好留)

望各位大侠指教!

, e& O* m, W t7 s- V

网友:

图档打不开?

楼主:

刘畅 网友好
 图档是2007版本 可能版本高的原因
 图档里也就是这张图

楼主:

怎么一直没人给点意见呢?望大家多赐教!
看到一直没人顶 自己顶下

网友:

是否考虑下放在缺口的地方呢?

我们公司就有这么个先例

样子差不多  只是我们的缺口一直开到底的

楼主:

无锡锡通网友 好
刚开始也考虑缺口,但最下端几乎是尖角,留到后面不好切
现在客户产品图纸又做了些改动,即没有缺口,完全封闭的六方型,真是头痛

网友:

呵,顶一下

网友:

没辙了  考虑采用普通冲吧

楼主:

单冲没什么意义啊 无锡兄 此产品小 产量大 手工放料不好操作且慢
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办法想?

楼主:
大概看了眼别人做的这模具,产品没有衔接在废条料上,而是直接冲断,然后机械动作推到一边去成型,但对方说他们一次就可以完全成型,这点到又让我头疼,一次?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2023-07-12):
适合传递模

网友:
有没高人研究下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