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结构上的自锁设计?---[图,请教]

楼主(2007-09-05):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由于机器空间的限制,在如图所示中的顶盖A和侧板B无法用螺丝固定,只能通过

结构上的设计实现自锁。

但是要求比较高:

1. 要求要便于拆装;

2.装好后不能有振动,而且密封性要好。

3.最好不要增加其他的固定件。

不知道哪位大师能帮帮我,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什么材料啊?

楼主:

一般的钣金件,壁厚是1.5mm

网友:

箱盖间加连接件后用螺丝固定,可以吗?

网友:

加 突凹点

网友:

增加卡扣

网友:

薄板结构最好加沟槽内外配合可上下拉动,,拆装方便

网友:

不知能否胶结?

网友:

新手弱弱的说句:打开家里的木制的抽屉,看到一个钉子都没有,但是结合的很牢固。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用倒扣+切口, 安装方便, 可靠.

网友:

V形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天生我财 网友好!

在顶盖A和侧板B上,用大力胶,粘上几块高磁能积的
铷铁磞磁铁。

syw  070914---00.30

网友:

装修用的铝扣板集成吊顶见过没有?插接结构相当合理,可以参照!

顶盖A:三个边曲型翻边

侧板B:设计成插槽

特点:

1.便于拆装。

2.装好后无振动,而且密封性好。

3.没有其他的固定件。

网友: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
但是密封问题如何解决?

希望LZ能说明该装置是用来装什么的啊?、

网友:

装磁力扣或磁铁块或弹簧卡扣,如有需要,+密封垫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好长时间没来,发现朋友们都回复了这么多了。

但是对于你说的V形的设计我不是很清楚,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谢谢!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可是对于你说的倒扣+切口的设计方法不是很明白,能否说的详细点呢,谢谢了啊!

楼主:

该盒子是用于降低噪音的,因此密封要特别好,而且不能有振动,板与板之间的配合要好,要求比较高,目前我们讨论下来的结果就是采用搭扣比较好,但是不知道各位高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不使用外部零件的前提下,只通过钣金自身的设计实现自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修用的铝扣板集成吊顶见过没有?插接结构相当合理,可以参照!

顶盖A:三个边曲型翻边

侧板B:设计成插槽

特点:

1.便于拆装。

2.装好后无振动,而且密封性好。

3.没有其他的固定件。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可我对这种铝扣板不是很清楚,我再找找资料了解一下。

(不知道你有类似的图片或者资料不?) ^_^

还有,我们的钣金加工只限于用折弯机加工,不会去开模的,因此这种曲形翻边还

不能太复杂,不知道能否实现。

再次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最近人气不旺啊,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希望有高人出现……

网友:
参考电脑机箱的设计

网友:
有种压铆技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好像昆山有个台商厂做这种设备。

网友B:
22楼说的“参考电脑机箱的设计”需要开发多种冲压模具才能实现,如果大批量生产,是最佳的选择。考虑到还需要密封、减震等功效,接口处还需要增加橡胶条。如果小批量生产,考虑锁扣加橡胶条。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这个产品的设计要求太克扣了

网友: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就可以解决

楼主(2007-10-10):
非常感谢楼上的韦镓征朋友,能够给我画出这么详细的图来做解释。
不过对于这种设计,我认为:
顶盖A的槽形折边好像在一般的折弯机上不好实现吧,而且精度不好控制,
开的大了不利于密封,小了不利于推插。

所以,综合上面所有的朋友,我还是觉得采用搭扣会比较可靠。见下图:

当然还是欢迎其他朋友踊跃发言,看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没,上面有朋友
提到的装修用铝扣板的设计我还一直没看到他的具体结构呢。
让我们共同进步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up!! 自己顶起来,欢迎大家继续献谋献策

网友(2008-02-01):
引用 网友B:
22楼说的“参考电脑机箱的设计”需要开发多种冲压模具才能实现,如果大批量生产,是最佳的选择。考虑到还需要密封、减震等功效,接口处还需要增加橡胶条。如果小批量生产,考虑锁扣加橡胶条。

同意,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着采用沟槽嵌入式,如果还需要密封,可以在接触面加一橡胶垫进行密封。

网友(2008-11-17):
有兴趣的话参考一下电脑机箱壳的设计,并加以改进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加卡扣,用橡胶垫密封并缓冲震动

网友:
增加卡扣

网友D:
钻孔加卡榫,当然在钣金方面是可以在里面加铆螺母的,那不增加空间,不知为什么不行

网友(2019-04-17):
引用 网友D:
钻孔加卡榫,当然在钣金方面是可以在里面加铆螺母的,那不增加空间,不知为什么不行

箱子里怎么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