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大车床怎样加工密封槽?---[图,求助]

楼主(2007-09-05):
请教:

我公司有1.6米大车床, 加工法兰密封槽,要达到要求真的好难!

问下这里高手有什么高招,或是用什么刀具。

. f2 ?5 P `4 J+ q; B

谢谢。

网友:

楼上的,看你的图纸槽宽度没什么要求,只要是粗糙度要求,粗精车可以达到,以前做过相同的东西,只不过没你的大而已,直径500左右,刀具我们当时用的就是普通的焊接车刀自己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看你的图纸槽宽度没什么要求,只要是粗糙度要求,粗精车可以达到,以前做过相同的东西,只不过没你的大而已,直径500左右,刀具我们当时用的就是普通的焊接车刀自己磨的。

 a- W r

难就难在光R位振刀,R位要求也高,我公司用 SANDVIK成型刀车

谢谢楼上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 尺寸为自由公差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光洁度用细砂纸砂光或者做一个研磨工装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车出来的会起鳞面,焊接车刀和SANDVIK成型刀一样!!

网友:

可能这和你的设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说法 尺寸为自由公差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光洁度用细砂纸砂光或者做一个研磨工装

- I# ^( o4 a o

我也考虑研磨工装,但我这反面是外行,可不可告之研磨材料,谢谢

网友:
用油石研,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你的设备老了吧!这样的应该好加工的啊,用白钢刀就可以的加工的开慢点要浇冷却水哦1.6还是可以加工的.我们做的梯形螺毛比的大多了一样加工

网友:
楼主会使用   晃车   技术吗?如果会 ,使用白刚刀具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