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系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05):
干路下分出一个支路,在支路里有个减压阀,执行元件是液压马达,当马达的工作压力达不到减压阀设定的压力的时候,干路里的压力会降低吗?

谢谢指教!

网友:

压力是一定,但支路和干路压力是不会冲突的
所以绝伦不会降低

楼主:

可是我支路里的执行元件是马达
如果马达是实际工作压力小于减压阀的设定压力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这是一个老问题,压力、流量和负载的关系。
支路实际工作压力小于减压阀的压力,减压阀就开口到最大,如果系统流量足够大,进支路的流量就加大,马达转速增加,实际工作压力就增加,支路液阻产生的压力降加大,直到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系统压力=支路液阻产生的压力降+工作压力。如果系统流量不够,系统压力就会降下来,直到达到新的平衡,也一样是:系统压力=支路液阻产生的压力降+工作压力。

楼主:

那么请教大卫当我的支路里的减压阀设定压力分别为A=5,B=5,C=5,D无减压阀支路里实际工作压力为A=2,B=3,C=3,D=10 干路里的设定压力为10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干路里的压力会变化吗?谢谢!

网友:

你所谓的实际工作压力是什么意思?是实际测量出的压力吗?还是执行机构理论计算的值?
液压系统由于油是流动的,一直处于动态平衡,即压力、流量、负载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具体到你说的回路怎样变化,需要根据工况具体分析,单凭你给出的几点,是无法回答的。

压力取决于负载,这里的负载并不只是指执行机构带动的物体,还包含液阻节流损失,所以和流量也相关联。

举个例子,定量泵100L/Min+溢流阀形式供油,压力100公斤,通过减压阀供给油缸推动一重物上升,假定油缸匀速1m/s时流量要求50L/Min,重物重量除以面积压力要50公斤。如果减压阀设定成50公斤,油缸就会匀速上升,系统多余的油就从溢流阀走掉。如果减压阀设定成100公斤,油缸就会加速上升,这样油缸流量需求会越来越大,液阻节流损失也越来越大,如果油缸无限长,最后是泵的流量就全部供到油缸里去,油缸改为速度2m/s匀速运动,而系统压力降低为50公斤+液阻节流损失压力降。

如果是多个支路并联,就得全面考虑各个支路的平衡,每个支路上要么加减压阀,要么加节流阀,减压阀就算阀口开到最大也会起到节流作用,总之支路并联点处压力等于任意支路执行机构处压力加上液阻压力降。

可能我的解释很牵强,液压原理等教材可比我说的清楚多了,多看看吧。

网友:

干路里的压力不会降低

网友:

支持大卫,除非管路损失太大

网友:

只能说明液压马达克服阻力所需的压力低于减压阀设定压力巴罢了,

网友:
干路的压力只由干路中的压力控制元件控制,和支路的不冲突

网友:
大卫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2007-10-16):
减压回路的作用在于使系统中部分邮路得到比油源供油压力低的稳定压力。当泵供油源高压时,回路中某局部工作系统或执行元件需要低压时,便可采用减压回路。

网友(2008-04-06):
不会的,他们是两个分开的油路,不相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