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控制气动元件怎么连接?---请教

楼主(2007-09-06):
请教

有一套阀门控制气动元件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元件的型号如下:空气减压阀\空气过滤阀\油分离器\空气开关\电磁阀\气动继电器\过滤减压阀\ 按照正常的气动原理不知道怎么连接?

请那位大虾指教啊,谢谢!!

网友:

请问你想将此阀门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目的?
目的明确后,连接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是用来控制在阀门的开和关,在上下行程极限有两个限位开关  谢谢!!

网友:

阀门的执行器是什么样的:是气缸式?还是薄膜式?最好给出阀型号!

网友:

比如:气动薄膜阀,其阀芯回位一般采用弹簧。如果控制方式仅是开和关,那么是不需要限位开关的。
还请楼主讲明。

楼主(2007-10-28):
厂家提供了一份图纸给我了。。已经安装调试好了 谢谢各位楼主的关心!!!

网友(2008-01-04):
首先确定气动阀是气开式,还是气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