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的材料性能比铝合金有什么优势?---请教

楼主(2007-09-06):
请教:

) f; B R

我在购买风机的过程中,发现一种玻璃钢风机,玻璃钢的性能与铝合金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不知你是用于哪里?你在网上搜一下两种风机的特点就基本都知道了,玻璃钢的比较便宜但不耐用,工业设备上用的一般都是铝合金的,铝合金有两种一种是铝合金型材、一种是铝合金铸件。采用玻璃钢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用于哪里?你在网上搜一下两种风机的特点就基本都知道了,玻璃钢的比较便宜但不耐用,工业设备上用的一般都是铝合金的,铝合金有两种一种是铝合金型材、一种是铝合金铸件。采用玻璃钢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节约成本。

) r: P, w2 s Z5 q! G7 J

玻璃钢风机不耐用,它一般会产生什么失效?或是叶片断裂等事故吗?一般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网友:

楼主好!
玻璃钢其实是用高分子材料粘合剂将多层纤维网布黏结而成,跟玻璃和钢根本是风马牛.但是耐腐蚀,却很便宜.

如果您的买风机是工业用的,最好还是买铝合金的,家庭用的玻璃钢也可以.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玻璃钢风机容易老化以致于断裂。

楼主:

     玻璃钢风机要贵些,只有比较污染的地方才用,是防腐蚀的,用在象化学污染比较厉害的地方,玻璃钢主要就是防止腐蚀!
   玻璃钢虽然不耐用,但主要是利用耐腐蚀的特点

楼主:

经过几天的查找,现补充如下:

   风机产品的制造材料分为以下三种1)铝合金压铸--铝叶轮(2)钢制的叶轮(3)玻璃钢材料(防腐风机)价格从大到小依次为玻璃钢,铝合金, 钢板

网友:

萧萧天竹:
你在七楼的关于价格的论述有失偏颇。
应该是铝合金的价格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萧萧天竹:
你在七楼的关于价格的论述有失偏颇。
应该是铝合金的价格要高一些。

关于风机产品的价格,我是问过我一个风机厂的朋友的,他是跟我这么说的,可能也许市场价格有波动,下次我再看见他,向他问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