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 304W是什么不锈钢?---[请教]

楼主(2007-09-06):
请问SS304W是什么不锈钢?谢谢啊

网友:

就是不锈钢304吧?SS----STAINLESS   STEEL, 至于W,就理解不了了。

网友:

根据我的资料,304系列有304L、304N、304LN及304NG,没有304W的。

网友:

304是美国人的叫法,试试搜索

网友(2007-11-24):
应该就是304,各国不一样,都叫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确认这是一种不锈钢吗?如不是,那可能也会是一种合金结构钢哟,后面的W则是指合金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