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外径6+0/-0.006用什么检查工具最好?

楼主(2007-09-06):
大家好!

请问直径为6+0/-0.006材料为SUS303用什么检查工具最合适也最实惠!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分辨率为0-25/0.001外径千分尺

网友:

杠杆千分尺,其分辨率为0.001mm

网友:

外径千分尺

网友:

气动测量仪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是大批量生产还是小批量啊 ?是全检还是抽检啊!!  抽检就几件的话外径千分尺 就可以了,如果检测量很大的话,就需要好好的考虑了.......

网友:

如果是抽检就可以用外径千尺,如果是大批量的,就用气动量仪好了!!

网友:

LZ建议你做个通止规  小的是5.996 0~-0.002    大的是  6  0~+0.002

楼主:

1.我明白用数位千分尺测量,但在车间现场检查,车床加工完后又有许多的油加工车间温度其千分尺的误差都不止0.002再加上测量方法与力度不同其误差更大了.
2.我现在在找光面环规用来进行检查,但深圳这边好少有能做到我的高要求(因为客户是做航海雷达的不可以超出图纸公差),我的要求为:Φ6.000 ±0.0005同Φ5.994±0.0005材质为合金或陶瓷,必须提供材质证明与检测报告.数量各4Pcs,如果哪位可以加工得到的话可以联络:YY810824@163.COM
谢谢!

网友(2007-10-08):
安全裕度0.001,非车间环境下可以考虑使用比较仪

网友:
检测标准

谁有比较全面的检测标准啊?具体到什么样的精度用什么样的 设备和环境检测

网友(2010-12-15):
微米千分尺